吐血求助啊

楼主(2010-04-13):
难道我真的就没有学FPGA的天分吗?~~~~~~~

帮我看下这个超级简单的uart的接收程序

顶层

module uart_test(clk,rst,rx,sig1,qout);
input clk,rst;
input rx;
output sig1;                 //sig1=1表示正在接收,sig1=0检测起始位
output [7:0] qout;        //输出我直接接lED了
wire clk16;
fredivn u1(.clk(clk),.clkout(clk16));
rxd3 u2(.clk(clk16),.rst(rst),.rx(rx),.sig1(sig1),.q(qout));
endmodule

分频

module fredivn(clk,clkout);
  input clk;
  output clkout;
  reg [16:0]counter;
  reg tmp_clk;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er==17'd5208)        //600bps*16  波特率600  16倍波特率  晶50M
      begin
        tmp_clk=~tmp_clk;
       counter=0;
      end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assign clkout = tmp_clk;
endmodule

接收程序

module rxd3(clk,rst,rx,sig1,q);
  input clk,rst;
  input rx;
  output sig1;                  //用于判断是否正在接收
  output [7:0]q;
  reg sig1;
  reg [3:0]sig2;               //sig2=8判断起始位0    sig2=16接收数据间隔
  reg [3:0]i;
  reg [4:0]sig3;              //接收数据的位数
  reg [7:0]q;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sig1=0;
      sig2=0;
      sig3=0;
      q=0;
      i=0;
    end
  else
    if(~sig1)
      begin
        if(sig2==8)
          begin
            sig2=0;
            sig1=1;
          end
        else
          begin
            if(~rx)
              sig2=sig2+1;
            else
              sig2=0;
          end
      end
    else                     //start to receive char
      begin
        if(sig2==16)
          begin
            q=q<<1;
            q[0]=rx;
            sig2=0;
            sig3=sig3+1;      //received char's counter
            if(sig3==8)
              begin
                sig3=0;
                sig1=0;      //transmit over
              end
          end
        else
          sig2=sig2+1;
      end
  end

endmodule

为什么下载到板后,用串口调试软件试过没有反应,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

我要疯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程序中好像没有对接收数据位的判决做处理吧。
个人觉得在UART的串行通信中,波特率是设置和数据的采样时刻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无法采集到正确的数据。一般而言,在时钟的边缘进行数据位的判决,且最好最好是在每一数据位的中点进行判决和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呀,我认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