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DELPHI 7 遇到just-in-Time debugging对话框?

楼主(2010-04-13):
前提:我的电脑安装了国内一款PLC编程软件,好像编译关联过

现在安装DELPHI 7 企业版碰见如下对话框

Just-In-Time Debugging

setup has found that a system registry setting for Just In Time debugging is set to anotherapplication Changing this registration key will make Borland your registered application for Just In Time Debugging, and enables COM based distributed debugging using Borland's debugger.For Borland's COM Distributed debugging to work correctly this setting must be updated.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ee INSTALL RTF.
It is currently set to : drwtsn32 Do you want to update the configuration?
  是(Y) 否(N)

让我选择?

各位碰到过吗???担心装了也白装.

网友:
看你干什么用了,反正我是用不上这功能,我选否,因为我用VC做为默认的system debuger,实际上VC这个我也不会用,呵呵。

楼主:
谢谢!还是让原来编译器关联吧

网友:
点否, 要是点了是, 以后有什么程序运行出错,提示调试窗口时,点击要调试,这时就会调出DELPHI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