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Nios II 9.1 SP2固化程序到EPCS,掉电重启后无法自动复位

楼主(2010-04-13):
如题

测试平台:EP2C8+SDRAM+EPCS4
解决方法:换回9.1SP1。

网友:
求教楼上,用NIOS II是否还需配个FLASH来保存我些的应用程序。

楼主:
对头回复【1楼】semonpic

对头。

网友:
NIOS II老BUG了。不懂他们怎么就不改?

网友:
用EPCS保存NIOS程序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不对  峰哥  其实
Quartus II 9.1,
Quartus II 9.1 SP1,
Quartus II 9.1 SP2
都可以固化EPCS 的 ,只是在软件压缩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所以只要不压缩 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SP1可以,SP2不可以呢?很奇怪啊

网友(2010-08-04):
回复 网友A:
不对  峰哥  其实
quartus ii 9.1,
quartus ii 9.1 sp1,
quartus ii 9.1 sp2
都可以固化epcs 的 ,只是在软件压缩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所以只要不压缩 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会压缩呢?
另问是不是要先装sp1才能装sp2?

网友:
你看 默认是压缩的,只要你把这个选项不勾,那就可以了。当然这换来的代价是EPCS不能很大,因为没压缩,如果你想要压缩的,可以用Quartus II 9.1 SP1,或者新出炉的Quartus II 10.0

所谓SP1 SP2只是升级补丁,你当然要安装9.1 才能安装SP1  SP2 ,他是替换的

网友:
可以先装9.1  然后直接装SP2的,但是介意你还是用Q II 10.0吧

网友:
10.0好用吗?我是新手,网上找到的例子都是以前的版本,我怕搞不定,^_^

网友(2010-09-03):
升级好快啊 10SP1也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