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激光语音存储器

楼主(2010-04-13):
昨天买了激光笔和光敏器件,将激光对着玻璃,用录音软件直接录取光敏器件采样的光信号(没做任何小信号处理),今天总算有点声音了,不过效果不好,我录了“1,2,3,4,5,6”。
录音波形文件如下:

效果很有点差,有点丢人,不敢拿出来献丑。不过我会慢慢改进效果,直到大家满意,再开源,资料一点一点上传中。

wav的波形文件为什么传不上来啊?

楼主:
终于传上来啦,不过很丢人,下一步再做一下语音放大和滤波处理。

网友:
lz在diy传说中的高科技窃_听器吗?关注。

网友:
额,标题党,我以为你把声音用激光刻在玻璃上了。

网友:
lz采用的是什么光敏器件?

楼主:
谢谢armo大哥支持,我一定做好,并把测试点滴写下来,不过是业余的,等ARMO牌的雕刻机回来后我再给它装个壳子,精确的打孔,不过激光和光敏器件的固定需要讲究一下。

刚上厕所发现日光灯对激光也有一定影响,我关灯再测试一下音效,怀疑家里环境灯对激光照射光有干扰,这个光在光敏器件上产生的噪声要滤掉。

网友:
lz采用的不会是光敏电阻!!

网友:
光敏器件不会是红外线接收二极管!!

网友:
应该是激光光敏器件吧!!

网友:
【4楼】zxttgg ゛限 量 蝂  说得对的,标题党

网友:
什么样的原理,什么样的器件?

网友:
距离多远,100米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对于微小变动,可以考虑激光干涉测量法么?
对此不懂,纯属掺合……

网友:
听了下效果,声音很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标题党,我以为你把声音用激光刻在玻璃上了。

标题是有点歧义,但估计是楼主的最终目标。就是利用激光录音,然后存起来。

只是,要是标题改成“DIY激光玻璃窃 听 器 ”,大家会热情一点,而且明白一点,呵呵

网友:
标记一下,等楼主DIY出来,再来学!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激光采用一定频率进行调制,应该可以有效的去除可见光和其他光源的干扰。

网友:
比如只对于声音,调制频率可以十多k至20k,不是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支持,我也有想过起“窃_听”这个名字的,不过觉得是不是有点不河蟹的因素。
再说从技术角度来讲就是实现激光语音存储的功能,只是想实现这个功能,不是为“窃_听”目的而来做这个DIY。

回复 网友A:
光敏器件目前还在测试,我会将最好的结果告诉大家的

回复 网友D:
有激光调制的参考电路吗?

我发现激光光束有时候会发生偏移,不知道为什么会偏移,搞的我经常要调整激光位置。
而且购买的激光器,厂家说的是3.3V供电,我接12V也没有问题,而且3.3V供电光束太小,光信号根本无法接收。目前用的是12V供电

我目前只做了大概2米的距离吧

网友:
mark。感觉光驱里面的激光管和光敏器件应该比较灵敏,不知道做这个合不合适。倒是非常便宜,找个老光驱不花钱。

网友:
其实调制不难,关键是解调的时候麻烦。
其实我们在厕所里面常见的那种人体感应冲水的就是调制过的。

网友:
激光本身就是载波,由于频率太高,所以解调也是用激光,这样得到的就是附加在激光上的信号。

网友:
以前那个电影里就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如何存储?

网友:
回复 网友E:
激光本身就是载波,由于频率太高,所以解调也是用激光,这样得到的就是附加在激光上的信号。

用光学机构将原始激光分出一束来照射到光敏元件上,利用光敏元件做混频,检测到的直接就是音频拍频,相当于Lo=Fo的零中频一次变频接收机,是这样吗?
我听说有人这么做的。

lz的做法,猜测原理是反射的激光信号,强度(也有可能是相位或入射位置)被音频调制,在光敏元件上检出振幅,类似于矿石收音机的包络检波。
很期待lz的实验照片。

网友:
这个比较有意思,期待详细资料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叫“DIY激光语音拾取器”更合适一些。

网友:
加个带通吧,感觉挺得清楚了,不过声音里有“金属声”,像高频干扰造成的;又有些像大房子说话的嗡嗡声,感觉应该是低音部分也不好。

在创意电子那面看到,也和几个网友讨论过,我那时觉得不加解调,直接用光学的滤镜再加上低通就应该可以很好了。LZ不妨试下。

好的实践啊,证明不用做得很讲究,就可以用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