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特 DAC AM 的解码部分、耳放部分评测 (引自小白的新浪博客)

楼主(2010-04-14):
DAC-AM这个机器并不是新出的. 大概在06年我就提起过,并且有几个顾客买过,老坛友应该还记得这个产品. 这是一款解码器,但带耳机输出,可以直推耳机.

近期丽特对这个机器做了一个新版,号称"豪华版",价格升到2100元(原先是1850元). 出于兴趣之下,一个网友吃螃蟹订购一台,放在我这里开声.

先看一张豪华版DAC-AM的正面图. (小熊的头一直摇来摇去,所以是糊的.)

这是背部图. 大家可以看到,DAC-AM具备光纤,同轴,AES三种数字输入方式,有RCA输出端和XLR平衡输出端,另外有一个可锁紧的耳机插孔,可以直推耳机. 这使它成为为数不多的,一千多元的可直推耳机的解码器之一.

试听方式是这样的. 见图. 把Ultech(绰号"油坦克")的模拟输出连接到Solo耳放的一路输入端,CD机的数字同轴输出接入DAC-AM,然后从DAC-AM的RCA输出端,接到Solo的另一路输入端,这样可以直观地比较Ultech CD机的模拟输出音质,和经过DAC-AM解码之后的音质.

耳机用了HD650及K701.

在1500的价位,国内还有一款Mini Audio MAD05是一个设计非常巧的产品. 体积小巧,电池供电(可以随身),具备usb输入,可直接连电脑使用,也可直推耳机,当然限于体积,推力比DAC-AM要小得多. 见图. 它的设计使我感叹中国人的聪明.

另一个差不多价位的同类产品,是日本铁三角的HA25D. 当然这款产品只有光纤输入,是局限性较大的,另外虽然是插交流电的产品,但它的推力也不大,基本就适合推铁三角自家耳机罢了.

我打算先试DAC-AM的解码部分的素质,然后再试它的自身耳机插口的情况. 前面图中所示的搭配方式,就是试听它解码部分素质用的,没有用到它的耳机孔.

试听时我主要用的是这么两张碟: 一张是德国enja唱片公司出品的著名萨克斯管手Bennie Wallace的一张专集It's the talk of the town. 这是一张录制出色的jazz天碟,其中标题曲It's the talk of the town曾被德国柏林之声(Burmester)选入其著名的试音碟.

另一张是美国Chesky唱片的一张模拟录音的古典碟Concert Favorites,具体内容是英国指挥家Boult指挥的一些乐队名曲. 编号为Chesky CD53. 了解此碟背景的烧友当知,这是一张模拟录音时代的古典天碟,属于著名的"读者文摘系列"(<读者文摘>杂志委托制作的一批古典录音,实际录音由Kenneth Wilkinson负责).

此外还用到一些流行歌曲碟,具体不说了.
豪华版DAC-AM的声音,和我2年多前听过的普通版DAC-AM类似,以其优秀的高频延伸和通透度,一下子能抓住你的耳朵. 而且和普通版DAC-AM相比,它的高频更加纯净和通透. 老实说,Ultech UCD100的高频延伸和它相比,输得很明显,基本就是一耳朵的事情.

无论是jazz重奏录音中的打击乐器的高频叮当声,萨克斯管的高频泛音细节,还是古典交响演奏中的弦乐群的高频泛音(空气感),DAC-AM都表现得相当好,就其2k的身价而言,颇有些使人欣喜. 仅这一点而论,无疑是正面的.

它的高频有无过亮或刺耳呢? 仔细听下来,并无此倾向. 它的高频向上的延伸很好,粒子比较细,所以不会有过分的侵略性(扎耳感). 所以假如你是一位非常注重高频响应,高频泛音的烧友,DAC-AM是值得你认真关注的.
再仔细听低频段的表现. DAC-AM的低频要比Ultech UCD100的低频来得更强,清晰度也更好. 对比起来说,Ultech的低频比较柔和,但下潜,力度,清晰度,都比DAC-AM稍差. 比如听jazz重奏里的double bass的低频,DAC-AM出来的低频就弹力更足,线条也更清晰一些. 不过,相形之下DAC-AM的低频没有Ultech的那么柔和,用低频本身较猛的HD650耳机来听,有时稍微"凶"了一点. 换成AKG K701耳机听,低频有时就舒服得多,不会"凶".

以上,我们可知DAC-AM在频响两端的延伸方面,比起Ultech有明显的优势.

那Ultech的优势是什么呢?
Ultech的主要优势在于宽厚柔和的中低频段.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也同时反衬出DAC-AM的一个问题. DAC-AM固然是把高频延伸做得很好,泛音很充分,并且低频段的下潜和清晰度都比Ultech好,但它没有Ultech那种柔和宽厚的声底.
我选了一张Jazz萨克斯管的CD是有原因的. Saxophone这种乐器,其音色既宽厚(中低频),又辉煌(高频),具有一种独特的金黄色质感,以不同特点的器材来播放,会出很不同的效果.

DAC-AM演绎出的萨克斯管音色,高频泛音很充分,但中低频欠缺宽厚感和松润感,听起来形体偏细,偏瘦. 而Ultech UCD100演绎出的萨克斯管音色,更为丰富,动听,有味,音色醇和松润,更有真实的质感.

这说明DAC-AM固然高低频两头的延伸都做得比Ultech要好,但中频的宽厚度,质感,颇为不如Ultech.
大家可注意一点: Ultech UCD100这部机器,其实是并不以hi-fi性见长的. 它的高频延伸,低频清晰度,本非所长,所以在一些"唯延伸论"的烧友眼里,这可能是一台残废机.

所以它的两端延伸比不过DAC-AM,我并不吃惊. 不过差距那么明显,我还是略微有些吃惊的. 毕竟这是一部当年1000美金的机器,而DAC-AM只是一部人民币2千的解码器.
Ultech虽是美国机,但它的本质,其实是走"味道路线"的,它的中低频的柔和度,宽厚度,音色的温暖润和度,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这是它声音的亮点. 所以在这些方面比,DAC-AM是不如的. 不仅是萨克斯管音色的问题,弦乐音色的宽厚度,柔和度,人声音色的吸引度,也是Ultech略好. DAC-AM虽然两端延伸确实做得很好,不过中低频的质感,宽厚度,松润感,确实是一般化了.

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倒觉得有时用K701来听DAC-AM解码的声音,更为好听一些. HD650一是低频有些猛,二是音色不如K701来得柔润和细腻. 在DAC-AM之后,有时确实是K701更为好听一些.
以上的接法和听法,大家当知道,比较的是Ultech CD机的解码部分,和DAC-AM这台解码器,这两个对应部分的素质. 没有牵涉到DAC-AM的内置耳放部分的情况.

对比试听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可以说完全是"互有胜负"这么四个字. 如果你是"hi-fi性派",是"延伸派",很有可能认为DAC-AM解码要强得多. 低频凝聚,有力,清晰,高频延伸好,泛音清晰,而又不扎耳.  聆听古典交响时,音色透明,声场开放,各声部的结像更为清晰,透明而鲜明. 虽不如Ultech来得"柔",但整体声音确实是更为鲜明而透彻的.

如果你是"音色派",是"音乐派",则很可能会认为,还是Ultech好! 温暖柔和宽厚的中低频音色,听人声,弦乐,多数自然乐器,都具有更逼真的中低频质感,更为舒服耐听的温暖音色,怎么会不好呢?

下面要说说DAC-AM豪华版的耳放部分表现了.

首先我说一句判断性的话: DAC-AM就象美国"三小强"一样,主要是一台解码器,耳放功能是附送的. 不要把它主要当成一台耳放. 大家应该懂这个意思了吧?
评价一个机器,要放在合适的上下文环境里. 我们必须记得DAC-AM是一台2k出头价位的机器,所以把它和美国三小强去比,或者耳放部分去和Solo比,都是"找死"性质的.

在一两千多的价位里,我前面提到了两个同类产品: 铁三角HA25D,Mini Audio MAD05. 和这两个比,DAC-AM的耳放部分至少在推力,声音hi-fi性方面,是有优势的.

HA25D是一台蛮小家碧玉,声音蛮秀气的机器,我以前介绍时做过一个判断,它基本就适合用来推铁三角自家的中档耳机,如AD700. 要它来对付K701,HD650,是有点勉强的.

Mini-Audio MAD05,我前面说过,是一台设计功能很巧妙的小机器,电池供电可以外出使用,具有usb口可以连电脑; 它既可以单独做DAC用也可以单独做随身耳放,实在是实用操作性很强的一部小机器. 但它毕竟推力有限,要驾御K701,HD650,也是有些勉强的. 单纯说解码部分的声音素质,也是不如DAC-AM的.

DAC-AM的耳机插口的推力,是非常充裕的. 这点不要有丝毫疑问. 不要说HD650,K701,你随便找什么动圈耳机,它都足够应付,即使是240M那种高阻耳机.

它的音量控制是蛮另类的,不是圆形的电位器,而是靠up和down两个按键持续按下,来获得精密的电平调整. 初用这种形式的音量,可能会不习惯,但用惯了也无多大问题. (注意机背的模拟输出电平也是受音量控制的.)
这个自带耳放的推力大,能推各类动圈耳机,而音质 ...... 必须考虑它的价格后,来权衡判断. 它肯定不如Solo,也不如Novo,不如丽特E100  ...... 一台2千多元的解码器,附送的耳放功能,我想也实在不能要求太高.

hi-fi这个东西,没有魔法,No Magic,这几乎成了我的口头禅了. 如果有人吹一台2千多的解码器,附送的耳放可以比别家2k的独立耳放,你就当他是在变戏法好了. 刘谦的魔术秀很好看,是吧? 但生活中碰到奇幻的事情,最好不要去轻信.
  总结起来看的话,作为一台2K价位的解码器,我认为DAC-AM还是很有卖点,值得注意的. 特别是它良好的高频特性,是非常吸引眼球的. 它的高频延伸好,线条好,而并未刺耳或具侵略性,在此价位可说是出色的. 中低频也都非常干净,线条清晰,虽然欠缺一些宽厚度,表现人声时线条有些细,音色太偏冷静,但这些通过合理的搭配,线材选择,是有finetune余地的.

搭配上建议避免薄声,瘦声的前后端和线材. 如果只用到它的解码部分,则搭配胆机耳放是很好的方案. 若直推耳机,则不必太考虑推力(因其推力很猛)而应更多考虑声音特点的协调性.

  (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2a04300100daai.html

楼主:
我手上有一台。 应该之前是1800元购买。 购买的时候升级了几个电阻与电容,付款的时候2000元多一点。

这台机我以前认真的评价过它的DAC解码部分。 用市场上200元的DVD机的同轴输出接上这台DAC, 播放CD的音质可以达到8000元专业CD机的水平。

耳放驱动我刚是从来不使用 :)

网友:
拆开看看用的什么DAC?

网友:
好东西啊,YY+考察ing。。。。

另:耳机坛里说平衡推HD650效果很好,阿莫有机会帮看一下,3Q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开看看用的什么DAC?
迟些会详细解剖。

回复 网友B:
好东西啊,YY+考察ing。。。。
另:耳机坛里说平衡推HD650效果很好,阿莫有机会帮看一下,3Q
你要我看什么? 不太明白。

网友:
to AM:
   小不点、甩师傅的好几款平衡耳放,不晓得效果如何?

要求过分了,收回吧,呵呵!还是关注这款DAC-AM的耳放效果吧

在别的博客看到耳放的评价了,还是想听听阿莫的

网友:
DAC AM架构于新时代的高性能译码芯片,AD1853。这颗芯片可以提供至192kHz/24bit操作,拥有极佳的性能表现,同时可以提供全平衡接口。我们也完全利用了这颗芯片的特性,搭配性能优秀且功能齐全的线路,让DAC AM绝对是好听又好用。
------------ 摘自丽特网站

网友:
AD1853,这个芯片的控制功能比较少,仅输入数据格式和数字滤波器插补率选择,这里设置为I2S和8X插补方式。
高频延伸比1738稍稍收敛,但分析力比1738好了不少,某些1738听不清楚的细节在这个芯片上却得到很好的表达,低频下潜比1738好而且更加有力度,中频亦更加浑厚,人声的口形比1738略大,听赵鹏之类的男声非常精彩,整个频段比较平衡,唯女声稍欠缺点甜味,这是美中不足的一点。

DSD1796(性能及参数与PCM1796相同),设置与PCM1738一样
整体表现与AD1853不相上下,音色通透,润泽,动态凌厉,表现相当全面,不同设置的声音走向与1738大致相同,但比1738好了不少,是一枚相当优秀的芯片,假如没有下面的这个第三者出现,俺可能会选她为终身伴侣呢

PCM1794,顶级的DAC芯片,光看指标,已是相当厉害:129db动态范围,127db的讯噪比,±0.00001 dB的纹波抑制比,加上7.8mA的大电流输出,其声音之好,与上面的几个芯片拉开了大大的距离,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具体的不说太多了,假如你拥有这个芯片的话,可千万别浪费了。

田雨最后编辑于2006-7-1 0:04:41

----------------------摘自田雨

楼主:
PCM1794,顶级的DAC芯片,光看指标,已是相当厉害:129db动态范围,127db的讯噪比,±0.00001 dB的纹波抑制比,加上7.8mA的大电流输出,其声音之好,与上面的几个芯片拉开了大大的距离,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具体的不说太多了,假如你拥有这个芯片的话,可千万别浪费了。
-------------------------------------
哈哈,这东东好。

查了一下价格,好像比 PCM1704还便宜?

无论在淘宝上查,或在digikey 上查, PCM1704均贵2倍以上。

网友:
指标好不代表声音好,1794和1704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技术,所以风格完全不同。
PCM1794是Advanced Segment技术,资料比较少,从现有资料来看,其实和Multi-bit Delta-Sigma是一类货色,区别我怀疑是用了加权DAC和特殊的数字模型吧。
这类DAC是用低分辨率的DAC高速转换,把量化噪声频带展宽,然后低通滤掉,得到极高的等效分辨率和信噪比指标。
PCM1704是Signed Magnitude技术,就是最传统的R-2R,正负两个电流源共用同一个23位的R-2R网络组成24位DAC,这网络是激光校正的镍铬薄膜电阻,所以生产成本很高。

就音色来讲,我一直都偏向R-2R技术,对delta-sigma的没什么好感。虽然如此,delta-sigma也不是垃圾,音质也有很出众的,看个人口味了。

网友:
"PCM1704均贵2倍以上。"

high price <> high quality <> better sound.

it is very easy to have the most expensive equipment - a fool can do tha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have quality equipment - many super-smart people cannot even do that.

网友:
回复 网友C:
AD1853,这个芯片的控制功能比较少,仅输入数据格式和数字滤波器插补率选择,这里设置为I2S和8X插补方式。
高频延伸比1738稍稍收敛,但分析力比1738好了不少,某些1738听不清楚的细节在这个芯片上却得到很好的表达,低频下潜比1738好而且更加有力度,中频亦更加浑厚,人声的口形比1738略大,听赵鹏之类的男声非常精彩,整个频段比较平衡,唯女声稍欠缺点甜味,这是美中不足的一点。
DSD1796(性能及参数与PCM1796相同),设置与PCM1738一样
整体表现与AD1853不相上下,音色通透,润泽,动态凌厉,表现相当全面,不同设置的声音走向与1738大致相同,但比1738好了不少,是一枚相当优秀的芯片,假如没有下面的这个第三者出现,俺可能会选她为终身伴侣呢
PCM1794,顶级的DAC芯片,光看指标,已是相当厉害:129db动态范围,127db的讯噪比,±0.00001 d......

等AM拆开看看。看看我DIY的1853差距在哪里。
AD1853的控制功能很多,有SPI接口可以控制,比如高低音,音量等。

网友:
还以为老大把丽特给OOXX要大家看了,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