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桥滤波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4-14):
输入为6V的交流(峰值)   经过整理后变为5V的全波   然后通过电容滤波  输出竟然为4.6V    按道理来讲   峰值为6V  则有效值只有4.2V啊   然后还要整流  输出到电容的只有3.2V啊  怎么滤波后会变成4.6V呢    奇怪了    有兄弟能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
你接负载试试,会降下来, 空载, 到5V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接了负载测的

网友:
LZ记错了吧
电容滤波整流电路带负载时,输出电压大概为1.1~1.2倍的交流电压有效值

网友:
这有啥奇怪的,随便讲到整流的书都会解释的很清楚,交流电压标的是有效值,峰值高于这个。经过整流+电容滤波,空载或低负载时,电容两端显然保持峰值或接近峰值电压啊,还不明白自己接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