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18位A/D及LCD的OTP 8位单片机

楼主(2010-04-14):
台湾HYCON推出内置18位A/D的单片机,内置LCD驱动,2K-16K ROM。价格相当便宜~~可沟通Q:370482618或邮件:jackzgy@163.com

楼主:
我有具体资料,可向我索取~~QQ:370482618
内置18位A/D,LCD低成本八位单片机ourdev_546725.rar(文件大小:1.43M) (原文件名:HYCON高精度AD单片机资料.rar)

网友:
把资料上传来看一下嘛

网友:
似乎值得马克

网友:
AD十六位,内置,形同虚设吧?参考源精度,CPU总线的干扰,能保证不受影响吗?AVR的十位内部AD,在转换的时候收到CPU工作的影响,因此CPU工作模式特别有一个噪声抑制模式,而16位.............应该如何保证呢!!

网友:
说个大概的参考价格吧,不要再故弄玄虚了。

网友:
冲着高精度和便宜,马克一下!

网友:
消费类的这种MCU解决方案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该单片机内置的18位A/D,我现在已经有效利用到16位,影响很小~~可放心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消费类的这种MCU解决方案太多了。

朋友,该母体属于工业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该母体8K的ROM  12个转换通道,内置LCD显示,100PIN封装片的价格不高于12.0RMB,小封装价格更便宜~~

楼主:
这个好东西也没有人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该母体8K的ROM  12个转换通道,内置LCD显示,100PIN封装片的价格不高于12.0RMB,小封装价格更便宜~~

价格太高,这价格都可以用STM32了

网友:
是FLash的吗,开发工具怎样

楼主:
开发工具做的蛮不错的,结果也较便宜~

网友:
OTP的 开发工具估计也不廉价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该母体8K的ROM  12个转换通道,内置LCD显示,100PIN封装片的价格不高于12.0RMB,小封装价格更便宜~~
价格太高,这价格都可以用STM32了

如果从AD方面考虑的话如果真的具有18位AD精度这个价格应该还可以接受。

楼主:
内置18位A/D的单片机28PIN封装片价格相当不错,裸片价格更便宜。这个价格各位还不能接受?

网友:
呵呵我们400M的JZ4725才10多元,但不见得大家能用的上,选择一个芯片需要考虑很多问题,价格仅仅是其中之一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价格便宜但用起来麻烦

楼主:
这个母体性能介绍:
  工作電壓範圍: 2.4V to 3.6V (整個系統)
  工作溫度範圍: -40℃ to +85℃
  8位元加強型精簡指令集
  支援66 個指令(包含硬體乘法器與查表指令)
  支援外部石英震盪器, 最高至8MHz
  內建高精度2MHz RC震盪器
  LCD液晶驅動器, 最高至4x40
  低耗電睡眠模式, 0.65μA
  內建EPROM 64 words    24 位元全差動輸入ΣΔADC類比數位轉換器
        極小的輸入雜訊100nVrms
        有效位元最高至20位元
        內置高阻抗輸入緩衝器
        數據輸出速率最高至1kSPS
  內建前置放大器(PGA), 可程式放大倍率x1/4, x1/2…x128, 溫飄飄移<5ppm/℃
  內置絕對溫度感測器(±2℃)
  內建低輸入雜訊(<1uVpp)運算放大器

网友:
好像松翰的也有一款类同

楼主:
请大家继续顶起撒~~

网友:
OTP啊,这一般人玩不了,程序只能写一次。。。如果写错了就废了。只能做批量的。

楼主(2010-05-14):
回复 网友F:

这位朋友,OTP单片机开发是通过硬件仿真器仿真出所有功能,调试好程序后在烧录芯片!
如果朋友用习惯了flash开发,用OTP开发不太习惯这个是真的~~

楼主:
望朋友们继续支持,欢迎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OPT芯片的开发需要仿真器的,仿真器的价格一般都不便宜。而且在座的大家一般都习惯了用FLASH芯片直接下载开发,省却了仿真器的价格。 而且现在低档的FLASH芯片价格并不贵,因此除非用量比较大的,一般大家都用FLASH芯片了。
    所以OTP的芯片要想在小批量中占有市场,最好提供FLASH版本的芯片,和便宜的下载器,用FLASH芯片开发好了,生产时候直接用OTP芯片,这样才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该芯片原厂后续将会推出FLASH芯片,同样内置高ADC~~

网友:
期待flash的芯片,另外如果有C编译器就好了,毕竟汇编太难搞了

楼主:
后续FLASH的芯片就是C编译了~~
现推出的24位ADC芯片性能不错,主要用于高端仪器需外挂ADC芯片的产品上~~
望各坛友多多支持~~

网友:
24位AD+MCU=6.x

网友:
如果有C编译器和flash,我想用,哪里能买到?淘宝上面有店铺就好了。

楼主:
你可加我Q370482618

网友:
回复 楼主:
该芯片确实不错,性价比蛮高的,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置18位A/D意义不大,
高精度才是硬道理。

网友:
内置18位A/D,相当可以做成(十进制)6位半以上的数字表。
但是如果有正常4位半的数字表,就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2010-06-24):
望坛友们多多支持~~
欢迎提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
flash的出来了吗?

楼主:
C编译 FLASH 16KROM的芯片今年底将推出。目前还没有~~不好意思!

楼主:
该公司推出24位A/D芯片,欢迎大家交流~~

网友:
台湾HYCON推出内置18位A/D的单片机,内置LCD驱动,2K-16K ROM。价格相当便宜~~可沟通Q:370482618或邮件:jackzgy@163.com
http://www.hycontek.com/page2.html
------------------------

这个可以MARK

网友:
应该还可以

楼主:
还推出了24位A/D的转换芯片,资料为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66098P4EIGJ.pdf(文件大小:1.35M) (原文件名:HYCON24位ADC专用芯片 HY3106.pdf)

楼主(2010-07-28):
望大家继续讨论起~~·

网友:
寻找内置高精度 AD 的便宜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上面的不行吗?朋友~~

网友:
有谁测试过没这个AD转换器实际精度能到多少位?

网友:
位数高不代表精度高,得看看实际的有效位数,我估计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