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9V可调稳压电源,求助

楼主(2010-04-14):
用LM317制作的话,最小电压只能到1.5V 怎么实现0V-9.9V可调呢

网友:
用正负电源

网友:
ADJ接地的话最小是1.25V, 所以要实现0 伏输出,那就要在ADJ脚接 -1.25V 。

楼主:
怎么得到-1.25V呢。。。

网友:
步进是多少?0V输出很简单,关闭输出就是0V了。只是0-0.3V不好输出。

用MOS管做开关管,做好LPF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得到-1.25V呢。。。

要有一组负电源,加79L05+多圈电位器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