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ICC][IAR][GCC] 经过严格测试的TWI从机发送和接收模块

楼主(2010-04-14):
[ 使用说明 ]

    这是一个经过严格测试的TWI从机发送/接受模块。带有自动总线错误恢复机制。
现在发布的版本屏蔽了对Sleep模式的支持。感兴趣的人可以跟贴。使用方法看twi.h
就知道了,twi.c里面的内容我贴出来给有兴趣读代码的人,但是从使用的角度来说
完全不用考虑里面的内容。
    这里就一些注意事项说一下:
    a. 除了idle模式下,其他sleep模式下,该模块无法正常工作,需要一个额外的
       插件。
    b. 如果注册了读取服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甚至是总线出错,系统都会保留
       这个任务,直到正确的读取到数据,非常省心。
    c. 如果注册了发送任务,如果数据没有被正确的发送,比如发送到一半,比如
       总线出错之类,系统会自动注销当前的任务,并调用report函数,用户可以
       在report函数被自动调用的时候,检测report函数的result来获取发送任务
       的结果——成功/失败/取消
    d. 在app_cfg.h中定义宏TWI_PINS_INIT来完成对TWI引脚的初始化——如果需要
       的话。
    e. 模块经过IAR 5.30 5.40最高等级优化测试。

[ 相关下载 ]

    如果你不幸下载到了老板本(twi_slave.c里面twi中断处理程序的尾部有一个测
    试用的do{}while(false)结构,请手动删除或者下载这里的新版本)

楼主:
twi.h

//! \brief import configurations
#include "app_cfg.h"

#define REQ_FAILED          0xE0
#define REQ_RCV_BUFFER_OVF  0xE1
#define REQ_BUS_ERROR       0xE2
#define REQ_CANCELLED       0xE3
#define REQ_UNKONW_ERROR    0xFF

#define REQ_SUCCESS         0x01
#define REQ_ON_GOING        0x00

typedef void TWI_WRITE_REQ_REPORT(uint8_t chResult);
typedef void TWI_READ_REQ_REPORT(uint8_t chResult, uint8_t *pchStream, uint8_t chLength);

/*! \note twi slave model initializing function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extern void twi_slave_init(void);

#define reset_twi()         twi_slave_init()

/*! \note request send stream to master
*!
*! \param pStream  a point of stream
*!
*! \param chLength byte count of stream
*!
*! \param fnHandler a callback function pointer
*!
*! \return a boolean value to indicate the resule of accessing
*/
extern bool request_send_stream(volatile void *pStream, uint8_t chLength, TWI_WRITE_REQ_REPORT *fnHandler);

/*! \note try to cancel current sending request
*!
*! \param none
*!
*! \return a boolean value to indicate the resule of accessing
*/
extern bool try_to_cancel_send_request(void);

/*! \note request receive data from master
*!
*! \param pStream  a point of stream
*!
*! \param chLength stream buffer size
*!
*! \param fnHandler a callback function pointer
*!
*! \return a boolean value to indicate the resule of accessing
*/
extern bool request_receive_stream(volatile void *pStream, uint8_t chLength, TWI_READ_REQ_REPORT *fnHandler);

/*! \note try to cancel current receive request
*!
*! \param none
*!
*! \return a boolean value to indicate the resule of accessing
*/
extern bool try_to_cancel_receive_request(void);

/*! \note release SCL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extern void release_twi(void);

//! \brief twi task locker
extern ES_LOCKER g_lkTWILocker;

网友:
火速占位,感谢傻孩子:)

网友:
支持,正在做这方面的项目,谢谢

网友:
傻孩子的帖子,死了都要顶。

网友:
顶,没什么好说的,顶就是了^^^^

网友:
不错,基于中断方式的,还支持GCC

网友:
正准备做类似的东西.谢谢共享!

网友:
为什么高手的程序里总是用了很多的结构体和指针,而我们自己的程序中更多的是if和switch,为什么呢

楼主:
用指针和结构体的原因不是因为我是高手,而是对AVR来说,能产生高效率的代码。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

网友:
以后有用

网友(2010-08-13):
才看到,傻孩子的贴要顶!

网友(2010-10-14):
dd更健康

网友(2011-03-12):
不怎么懂~~

网友(2011-04-27):
请问傻孩子 ES_LOCKER 这个结构体在哪里定义的?

楼主:
压缩包里面的signal.h里面?或者是compiler.h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