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没有带注释的四轴程序呢 德国佬的看不懂呀 还德语 崩溃!!

楼主(2010-04-14):
各位四周大侠,有没有哪位做过程序注释呢 求助!!!

网友:
哪位大侠能不能简单说一下电调思路
按思路去看德国电调程序
理解更快点
我也是看了好久了
一头雾水

网友:
许多应用笔记都有非常好非常详细的讲解,没有必要一头栽进德国的程序

网友:
2楼推荐一下入门级的范例!!!

网友:
可以看看MICROCHIP的无刷应用笔记,有一篇无刷电机基础,然后还有很多无刷电机控制的应用笔记
还有意法半导体的应用笔记也是写的非常好的

网友(2010-06-17):
德国电调的控制信号来之于飞控,通过M8的I2C脚接收,只要了解这部分就行,还有就是德国的电路图考虑了电调的重用问题,其中的ppm相关的引脚或者程序在四轴中用不上,看程序可以忽略

网友:
是啊,这个部分比较头痛。。

另外,“lijieamd”能不能给个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