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MODEBUS通讯协议 的CRC校验问题

楼主(2010-04-14):
各位大哥,我要是用MODEBUS 协议通讯的的话,用SIMENXCE的协议库 ,我的数据格式中的CRCH ,CRCL 也是要自己计算的么?
如我分配的起始地址是&VB3000  ,那么根据协议的话 ,地址  ,功能代码 ,数据个数 ,数据1,数据2 ,数据3 。。。CRCH  ,CRCL ,
那么我在相应的地址装入相应的数据后 ,那么CRCH ,CRCL 我也要预先编子程序计算好后存入么?还是库里面有处理方法啊?还是怎么处理?

网友:
查表,可以网上程序很多的参考

楼主:
楼上大哥,要我自己根据CRC公式编的话,S7200的MODEBUS规约上位机软件 的多项式是哪个呢?是0xa001么?还是别的

网友:
西门子自己解决的.什么都不用烦.你只要告诉他功能码,从哪个地址开始,共几个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有MODEBUS 协议库么。可以共享下么?

楼主:
版主试试我上传的这个应该能用的吧,见新帖 MODEBUS协议库共享
3楼说的告诉它功能码,共几个数据,和从那个地址开始,那么那几个地址里面也是应该自己放好数据的呀
,那么放好数据后,调用库的话,你是说库里面直接就在后面把我的数据做好CRC校验后直接就放在数据后了否?

网友:
最近几天找机会试试这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