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隔离放大问题

楼主(2010-04-14):
准备采样直流200V的电压,需要进行隔离,考虑到成本不能使用ISO系列的隔离运放,简直太贵了!
看到HCPL7800系列光耦隔离运放不错,输入电压范围在-200mv~200mv之间,好像不太合适,隔离电压3750V不错。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案进行直流电压的隔离,请不吝赐教。
也考虑过使用线性光耦+运放隔离的方案,好像线性度不是很好,而且温漂比较厉害。AVAGO的高线性度光耦HCNR201不错,隔离电压5000V。
请各位前辈给个比较好的方案吧,谢谢了。

网友:
是开关量,还是跟踪电压变化,精度是多少,一般隔离测量结果比较经济。一大堆电流电压检测芯片,灵活应用,总能满足要求。

楼主:
感谢楼上大侠,您给推荐几款芯片如何?谢谢了。
是模拟量,电压变化范围较大,精度有0.5最好,现在感觉HCPL7800比较合适,就是输入电压范围太小了,资料上写的HCPL7800的电压输入范围推荐在-200MV~200MV之间。
还有一种方案是用LM331进行V/F到F/V的转换,不知道效果如何,只是看到网上有人这么做。

网友:
我不了解HCPL7800,感觉200mV是检测信号输入范围,根据最大值选择采样电阻,保证不超200mV,正负是方向。
可到maxim之类的厂家找些片子。

网友:
有个比较麻烦的办法

用电阻分压,单独弄个便宜的带ad的单片机测电压,用串口(通过光耦)和主mcu通讯
买个1w的电源隔离模块给采集单片机供电。

网友:
HCNR201不好吗?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HCNR201挺好!现在方案基本确定了,第一种就是使用HCPL7800,第二种就是使用HCNR201+运放。

网友(2012-09-25):
实测HCPL7800输出的两端,任意之一不能被下拉到地,否则输出两端间电压发生巨大变化;现在的问题是,它的输出一端2V--另一端3V(Vdd2为5V单电源),如何把它通过运放变换到0-2v,仪表运放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