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波形和清屏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在坛子里面潜了很久了,现在想自己弄一个示波器玩玩,想请教大家,显示波形的时候波形是显示一个点清除一个点还是显示一屏以后再清除整屏的点?

网友:
应该是一屏一屏的刷吧

网友:
整屏刷闪烁厉害,不要用,换别的方式

网友:
应该是清除一列显示一列

网友:
一个点一个点地刷新显示。也有一行一行地刷新的。

楼主:
这是我的主要程序,也是仿照别人写的
while(1)
    {
                //Data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DispNum24(0,216,DataValue*324/409600);           //3.3V*100除以2的12次

                for(aa=0;aa<400;aa++)
                  {
                           //K=compare(da,320);
                           da[aa]=180-(60*(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324/409600+0.5);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10;  //采集AD数据,放在da[]数组中。
                           for(bb=0;bb<100;bb++);                //??????????用于调节水平灵敏度
                  }
                  cc=1;
                  aa=0;
                while(cc)
                {
                        if(da[aa]<100&da[aa+1]>100)  //显示波形的起始点        ,使显示的波形稳定
                        {
                                  /*****************************************************************
                                                                波形的显示程序,一共显示320个点
                                *******************************************************************/
                                dd=aa;          //从稳定的采样点开始采样,dd是为了获取采样点的数据,以便清屏的时候使用
                                  for(bb=0;bb<320;bb++)                  //显示程序
                                  {

                                           SetPoint(bb,da[aa],0x07ff);                  //显示波形初级波形
                                          if(da[aa+1]-da[aa]>0)
                                          {
                                                   ee=da[aa+1]-da[aa];          //获取两次采样的差值
                                                   gg=ee>>1;
                                                   for(ff=1;ff<= gg;ff++)
                                            {
                                                     SetPoint(bb,da[aa]+ff,0x07ff);
                                                     SetPoint(bb+1,da[aa]+ee-ff,0x07ff);
                                            }

                                     }
                                    if(da[aa+1]-da[aa]<0)
                                           {
                                                   ee=da[aa]-da[aa+1];
                                                   gg=ee>>1;
                                        for(ff=1;ff<= gg;ff++)
                                                   {
                                                     SetPoint(bb,da[aa]-ff,0x07ff);
                                                     SetPoint(bb+1,da[aa]-(ee-ff),0x07ff);
                                            }
                                    }
                                          aa++;

                                          //for(ee=0;ee<100;ee++);

                                  }
                                Delay_nms(100);
                                  //for(ee=0;ee<1000;ee++);

                        /*****************************************************************
                                                                波形的显示程序,一共显示320个点
                        *******************************************************************/
                                aa=dd;                  //擦除程序
                                  for(bb=0;bb<320;bb++)                  //显示程序
                                  {

                                           SetPoint(bb,da[aa],0x0000);                  //显示波形初级波形
                                          if(da[aa+1]-da[aa]>0)
                                          {
                                                   ee=da[aa+1]-da[aa];          //获取两次采样的差值
                                                   gg=ee>>1;
                                                   for(ff=1;ff<= gg;ff++)
                                            {
                                                     SetPoint(bb,da[aa]+ff,0x0000);
                                                     SetPoint(bb+1,da[aa]+ee-ff,0x0000);
                                            }

                                     }
                                    if(da[aa+1]-da[aa]<0)
                                           {
                                                   ee=da[aa]-da[aa+1];
                                                   gg=ee>>1;
                                        for(ff=1;ff<= gg;ff++)
                                                   {
                                                     SetPoint(bb,da[aa]-ff,0x0000);
                                                     SetPoint(bb+1,da[aa]-(ee-ff),0x0000);
                                            }
                                    }
                                          aa++;

                                  }

                                  cc=1;
                                //清屏以后令CC=0,以便再跳出循环再进行一次采样
                                putline();        //显示完一屏和擦除完一屏以后,将CC赋0,然后重新画分格线
                          }
                        else
                        {
                                  aa++;
                                  if(aa>30) break; //进行50次数据的比较,如果没有满足条件da[aa]<100&da[aa+1]>100的采样点则重新开始采样
                                                 //可以保证波形的稳定性
                        }

                }

   }

楼主:
我用的是整屏整屏的刷,但是闪烁的很厉害,看来要换别的方法了

楼主:
我的QQ:389966526,DIY示波器刚刚起步,愿与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高手能否讲解一下显示波形的原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