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NRF24L01模块可以同时和6个模块通信吗?

楼主(2010-04-14):
NRF24L01有六个通道, 设置6发射,1接收, 是不是6个发射可以随时发射而不会冲突? 是不是这一个接收可以同时接收6个发射发来的数据?

网友:
可以。自带6通道。频率差开了

网友:
可以的,只要设置好寄存器就可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6106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nRF24L01&bbs_id=9999

网友(2011-04-19):
我试过了,同时发送会有冲突的,请问有没有高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觉得不能同时:
1、如果频率一样,同时发肯定会干涉
2、这个芯片同一个时刻只能设置一个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