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102 无线IC 的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为何是不同的,是如何计算的,目前打算用能使5组产

楼主(2010-04-14):
A7102 无线IC 的发射频率(433.92)和接收频率(434.02)为何是不同的,是如何计算的,目前打算用能使5组产品同时工作,如何设置频率寄存器?

网友:
其实是一样的,看下图

你的接收应该是设置为Low side band的,中频应该是100KHz,所以“接收频率=发射频率+中频频率”

网友:
7102C 不是正在的zero-if,所以有个中频,类似外差接收。这外差可以选择 上旁波Or下旁波。如果你类似其他的RFIC,发射 接收设定成一个频点,是觉得收不到的哦。

网友:
01H
MDIV = 0
RRC = 0
IP = 67
F_PFD = F_XTAL/(RRC+1) = 12.8 MHz
02H
FP = 53247
F_RF = (F_PFD*(IP+FP/2_16))/2 =433.9999

网友:
一般单芯片接收机 是低中频结构吧

楼主:
感谢各位,感谢【3楼】 smartkids77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了解,按照 接收频率=发射频率+中频频率(100KHZ)这个规则,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设置为几个通讯通道?
我希望能有5~10个通道,能列举几个已经验证过的通讯频率吗?

网友:
注意通道间隔至少比中频频率要宽
一般我是430-436mhz 每隔 500khz

网友:
能问下,用AT89C51行得通吗,会有接口不匹配的问题吗?

网友:
可以,接口就是电压的问题。加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