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能否单步调试

楼主(2010-04-14):
psoc designer5.0 能不能 单步调试?为什么我的不可以呢?
  求各位大侠帮助。
  谢谢。

网友:
同样的问题 如上贴

网友(2010-10-28):
我的MINI PROG,连软件与PD5连接都未连接上,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这是新的版本,是不能使用的,以前都是用Keil工具编程的,新版本保留了这个功能,但是可能没有开通,psoc creater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如果调试的话,还是建议使用烧写器在线调,使用的调试工具为Bridge Control Panel 1.2,安装过psco designer 的应该都有这个工具,只需要将数据经过EzI2C发送到P00P01口即可。

网友(2011-03-08):
可以单步调试啊,你用的是什么套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