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总---西门子PLC s7-200 下不进程序,可能什么原因以及解决方法,还有要进入监控VB要发

楼主(2010-04-14):
各位好---西门子PLC s7-200 下不进程序,可能什么原因以及解决方法,还有要进入监控VB要发什么数据,谢谢

我的PLC s7-200  下载不进程序,说是通信不上,怎么回事啊,以前是好好的?

再就是要让 PLC  S7-200
               台达DVP-es

                                 进入监控模式怎么发数据,发什么啊,刚开始用VB,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
“我的PLC s7-200  下载不进程序”。。。
1.用的什么通讯电缆,
2.PLC 如果是CN的,STEP 7-MicroWIN要切换到中文环境,虽然编译可以,
3.PLC有没有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四个问题

现在好使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软件装的不好,,孟总通讯电缆都有什么分别呀

1、我的那根是通过串口直接下载程序黑色的,一个公头一个母头,--这个叫什么电缆,还有听说过USB的是吧
2、PLC  S7-200
        台达DVP-es

       进入监控模式怎么发数据,发什么啊,刚开始用VB,各位多多指点
3、怎么看PLC都有什么功能,有手册查询吗,建议发个上来,怎么知道有没有模拟输入输出功能,怎么知道带负载能力和其他参数

PLC上有    214-2AD23-OXB8
           CPU 224XP CN    DC/DC/DC

           B+ A+ M V I M   这一排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