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双电源设计

楼主(2010-04-14):
输入5-9v
输出负电压-3.3至-1.5之间,正电压+1.5至+3.3之间,电流最大能到50mA。
那位有简单的方案,先谢了。。

网友:
两个半波整流输出正负电源,然后用两个三端稳压器就可以了.31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一个直流电源,不想把它拆了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啊,输出到+ - 5v 也可以的

楼主:
只搭一个实验用的电路,找了几种片子,邮购芯片的邮费比片子还贵...
主要就是单电源变双电源麻烦

网友:
34063不知道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