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单片机的电平匹配问题

楼主(2010-04-15):
FPGA与单片机的电平匹配问题
    在现在的FPGA中,IO电平大都是3.3/2.5/1.8V等等标准,而单片机的IO是5V的标准,那么它们之间的数据传输是不是还要考虑电平的匹配问题呢?
能不能将它们的IO口直接连接了进行数据传输呢?
    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关键看你的FPGA能不能抗住5V输入了。

网友:
LVCMOS可以直接驱动(单向哦)CMOS/TTL,但是反过来,电压差会产生过流的,会把FPGA管脚的ESD二极管烧坏短路(于是对电源或地短路),造成器件永久损坏的,所以不能直接相连的。建议换单片机吧,低压的单片机多得是。也可以用CPLD做电平转换,CPLD价格不贵,端口耐压达到5V。还有要注意IO冲突,假如因为管脚操作的时序不严格,两个相连的管脚同时输出,一个为高,一个为低,那么后果可能很严重。所以建议串联一个电阻还是比较妥当的。我也在做单片机和FPGA通信的设计,因为担心IO冲突,所以采用了4线SPI的通信方式,时序也好控制。

网友:
串一个电阻就OK了

网友:
可以用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个人觉得还是用电平转换芯片比较放心

网友(2011-05-27):
回复 楼主:

4245电平转换

网友A:
可以用74HC245来转换电压,我前些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用这个芯片解决,还可以用4245直接连不用管方向问题了很方便

网友:
我用了,都是串一个4.7k的电阻!

网友(2011-07-15):
串个电阻可以的,可是电阻大小怎么确定呢,100R OR 4.7K??

网友:
简单的就串电阻,100R的以前用的是可以的,看具体电路了

网友:
看现在市面上很多的板子都有用AMS117。

网友(2012-03-09):
用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74HC245就可以啦。。。。其实随便加点逻辑芯片就可以啦,比如说加个非门。。。245也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我也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测试用电阻分压 串 1*R 后用 2*R接到地,R到1K的时候在10M下延时没有问题.

网友(2012-05-07):
引用 网友B:
74HC245就可以啦。。。。其实随便加点逻辑芯片就可以啦,比如说加个非门。。。245也就是这个原理~ ...

单片机送正脉冲到fpgaIO(频率很低1Hz),中间像你说的那样过了74HC05的反相器,电压是降了但为什么在fpga中使用这个脉冲的沿触发一个简单的计数器工作都不行呢(一个脉冲计数N次)?然后我中间不经7405,直接二者相接,fpgaIO耐压数据手册说是建议4.1v,但是送5v也没事还正常工作了,咋回事啊?能给点意见不?多谢!

网友(2012-06-25):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74HC245来转换电压,我前些时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后来用这个芯片解决,还可以用4245直接连不用管方 ...

4245有方向的规定吧?

网友:
4245肯定有方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