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50A的电流 PCB宽是10.8MM 要多厚的铜?

楼主(2010-04-15):
走50A的电流 PCB宽是10.8MM  要多厚的铜?怎么计算的?那位大哥知道告诉我

网友:
不加阻焊,板子回来自己加厚焊锡就行了吧。

网友:
如果每平方mm5A需要1mm厚

网友:
开窗,加焊根铜丝就OK了

网友:
覆铜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建议上5-10mm2的铜线。哈哈。

楼主:
我们的板子不能自己加焊,要美观的,所以一定要做铜厚,有要求
所以才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
可以单独把某些走线加厚的吗?没怎么听说过。我觉得大于15A最好不要从PCB走线,发热了烧板就麻烦了。

网友:
一定要加粗铜线,不然时间长了   焊锡会融化。

网友:
走线部分不加阻焊,走线内部开槽,槽的内壁金属化(或者过孔半个重叠放),焊接过炉后,里面全是锡,构成锡线(比较耗锡,厂家估计收费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板子不能自己加焊,要美观的,所以一定要做铜厚,有要求
所以才请教各位大哥

走50A的电流,PCB宽是10.8MM,还非要用铜箔,纯属无理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走线部分不加阻焊,走线内部开槽,槽的内壁金属化(或者过孔半个重叠放),焊接过炉后,里面全是锡,构成锡线(比较耗锡,厂家估计收费高)

好办法, mark标记一下。

网友:
呵呵?50A是长时间还是短时间?几个周波的时间70UM应该够了。

网友:
楼主咋不提走线多长呢?

我估计是做电流测量用的,这个要求倒不高。

网友:
估计楼主没见过50A的电流,一般的细铜丝,过50A的电流直接红了,铜皮直接黑了。看看楼上各位都挺热心的。其实如果想解决这个办法你可以给出铜箔的长度和压降要求,然后算一下。

楼主:
我有见过,现在就是在仿别人 的

那PCB德国来的,我下次拍照片传上来给大家看

网友:
遥控无刷电调80A都在PCB上跑

网友:
80A4层有盲孔的,铜也很厚,用的是4安土的。我们是这样做的

网友:
关键是散热和损耗还有允许温升之间的折中。
一般做法是用锡桥,不过因为电阻较大所以发热多,而且难于控制质量。
有些粗放的做法是锡桥里边搭铜丝,但是铜丝的膨胀系数较大,在桥较长的时候会有板子翘曲问题,还有做热循环时的蠕变问题。
更好一些的做法是用铜板裁成带脚的铜带,然后在板子上开条孔,把脚下进去,焊好。
或者增加PCB面积,比如IR的100A的demo就是这样做的。打了N个孔。

关键还是要平衡温升、损耗、散热这三者的关系。
单纯的增加铜厚还有很多其他问题的。

比如厚铜导致的侧蚀问题,使的线宽和线间距都增加很多。可能会使板子无法加工。

网友:
也可以用粗短路线在上面排成排,这样也可以提高载流量。

网友:
是不是线宽加到25mm就可以在PCB上走线了?如是不在PCB上走线,那大电流必须用铜排走线吗?那大功率的开关管如何固定呢?

网友:
这么麻烦的话还不如跳根线算了。上面说法成本太高

网友:
电脑主板CPU供电部分也几十A~找块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遥控无刷电调80A都在PCB上跑

你真的相信那个80A吗?
80A,还太小了点儿吧?

三周前的休息日,儿子要带我们去挺远的一个广场去溜达,难得。
还没到地儿,他拿出来遥控车和遥控器,就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玩起来了。
原来,是显摆他的车子呀!到了广场,第一次跟着玩了几遍这东西,挺高兴。
回想起五六十年代的遥控航模,怎能与此相比?真是技术进步啊。
听儿子说里面是320A的电调,我们万分惊讶,跟不上时代啊。
看一眼里面,一切明了。不要说PCB,只看那塑料导线和电机,就知道完全是胡扯!
我儿子也不信,至少他也是毕业于类同专业。

现在的“正规”产品也在尽其忽悠之能事,更不要说玩具领域里的东西了。

网友:
哪位介绍一下经验,50A电流应该怎么处理呢?如果不用PCB,器件如何固定呢?

网友:
参考导线的载流量,考虑到散热等问题,对于铜来说,50A需要的截面积差不多10mm2

网友:
导线的载流量和铜箔的差别很大。因为导线的表面积不足,如果载流量大就会过热,烧毁绝缘层,所以一般按3-5A/mm2来设计,导线截面积越大,载流密度越小。而铜箔的表面积非常大,所以一般可以20Amm2那么大的载流量。

网友(2012-02-16):
我公司做的40A的电调,实测电流38A时,工作大约不到2分钟PCB的温度已经到80摄氏度了,一般航模差不多1-2分钟电池也就快没电了

网友:
来个铜条焊接上就行,有制式的,很美观。

网友:
定制铜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遥控无刷电调80a都在pcb上跑
你真的相信那个80a吗?
80a,还太小了点儿吧?
三周前的休息日,儿子要带我们去挺远的一个广场去溜达,难得。
还没到地儿,他拿出来遥控车和遥控器,就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玩起来了。
原来,是显摆他的车子呀!到了广场,第一次跟着玩了几遍这东西,挺高兴。
回想起五六十年代的遥控航模,怎能与此相比?真是技术进步啊。
听儿子说里面是320a的电调,我们万分惊讶,跟不上时代啊。
看一眼里面,一切明了。不要说pcb,只看那塑料导线和电机,就知道完全是胡扯!
我儿子也不信,至少他也是毕业于类同专业。
现在的“正规”产品也在尽其忽悠之能事,更不要说玩具领域里的东西了。 ......

30A的电调都用16AWG的线。想想50A至少还要加倍(线截面积够了,表面积不够,所以还要更粗。)

网友(2022-07-18):
贴导电铜块,都是有各种规格 不同长宽厚度的铜镀镍或镀金的导电铜块。

网友:
参考汽车电流保护板的做法,板上画好走线,走线尽量直一些,然后用铜排加强,又好看,又实用。

网友(2024-06-19):
1. 50A直流还是交流
2. 是否瞬时50A几秒,大部分时间低电流
3. 线长多少
4. 控制温升还是控制损耗优先

网友:
2OZ,4层PCB,我见过,医用手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