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讲一下PIC汇编怎样查表

楼主(2010-04-15):
汇编怎样查表,比如我想在LCD上显示“world",应该怎样逐个字符查找呢?

addwf pcl ,f
dt "world"

addwf pcl,f
retlw "w"
retlw "o"
retlw "r"
retlw "l"
retlw "d"

怎样查一个显示一个呢?

网友:
可以这样:先建5个要显示的变量,赋值,用间接方式访问。不清楚你的是什么LCD,以一般灰屏来说,一个字母是6*8点,实际用到5*7点,所以一个字母要查询5次,每一个变量的值要相差5。而你现在一个字母只查一次,如果是灰屏,显然不好搞。

如果不用查询其实也可以。

~~~偶只用C。

楼主:
不明白。

好像PIC这里远没有AVR那边有人气啊啊啊。。。

网友:
其实你这两段是完全等效的。
表要写成一个子程序
你想查第几个值,在调用前将这个值给 w
然后 call 查表
addwf pcl,f 的意思是 pcl + w 后,结果放pcl里,pcl 变了,程序跳 w 句,
之后retlw ,w 就是 该句后的值了。

楼主:
W是相对跳转的值是吗,比如我要取第2个数,那就给W传立即数2,这样吗?
PCLATH 和pcl这两个寄存器是不是在call指令时才送给PC,还是PCL是一直按程序顺序变化呢?
谢谢楼上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