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IDG-300 双轴陀螺仪的人这么少呢?

楼主(2010-04-15):
目前自己想DIY一个IMU,正在选择加表和角速度传感器,看到大家基本都是用ENC-03,我觉得比较麻烦,想省事,况且我看了参数,感觉IDG-300的性能要比ENC-03差不多啊,所以不明白大家怎么用IDG的人这么少?
另外,还想请问一句,IDG-300 3.3V输入,那么输出肯定与AVR的5V输入AD接口不匹配。其实跟ENC-03一样,各位是怎么做这个接口的呢?是直接将ENC-03输入给5V的AD引脚,还是用运放做了放大呢?

网友:
1. 因為 300度其實不適合在飛行器上用, 很容易 Over, 除非, 你只想慢慢飛.
2. 我最近也用了 IDG500 & ISZ500, 發現它每次通電後, 穩定的直流準位並不一樣, 您每次都必需做修正.
3. AD準位夠不夠, 最重要的是您想要的精度是多少? 再去做該不該放大或濾波的處理.

我最近很想用其它家的感測器, 不知有沒有人可以給我建議?

信箱: home_tainan@hotmai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IDG-300的量程最大值是500度/s啊,怎么会不够呢?ENC-03好像也就150或是300来着吧,
另外,好像论坛里也有人发现ENC-03好像也有中点漂移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主要是价格的关系吧,差数量级呢。另外idg300的封装太小、脚太多,电路板制作,焊接都很困难。

楼主:
继续问,另外,问一下,大家用ADXL330和ENC03或IDG300是,信号是否要先用单电源运放发大后,再输入到AVR的AD引脚?

网友:
ENC-03需要運放將信號放大,其他的不用。

网友:
我用的就是IDG600 ~ 刚做好板子,还没测试`主要看中的是它的价格和体积,3轴加速度传感器+3轴角速度传感器 价格接近100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教我怎么处理3轴加速度传感器+3轴角速度传感器与AVR的AD之间的接口电路吗?

网友:
3轴加速度传感器+3轴角速度传感器——通常是模拟的输出,将其输出分别接到AVR的ADC通道,然后分时采样转换为数字信号。如果是数字的输出,通过SPI或者I2C与AVR传递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ADXL330和IDG-300好像输出都是3.3V左右,而AVR的AD是0~5V,即,AVR的量程比传感器的输出大很多,不把传感器的输出放大一点再接到AVR的AD,是不是有两点不妥?
1. 不放大就不能充分利用AD的量程。
2. 不放大,那就相当于AD的分辨率降低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弟进了批IDG300 有谁要加我QQ634709968 详谈啊

网友(2011-02-12):
在哪里可以买到ISZ500呢,我想买来做测试。。

网友:
ITG-3200很棒,楼主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个40元左右的叫WII加速器的东西,里面有一颗ISZ500,一颗IDG550,还有个接口把它们转换成I2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