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UT61系列各个表的区别

楼主(2010-04-15):
最近想入手一个万用表,看了写帖子,感觉挺多人对UT61系列都情有独钟

现想请教下各位UT61 ABCDE 五款有哪些大一点的区别的

我只知道E是4位半,其他四个都是3位半,其他看看说明好像感觉区别不大

另外,用过这个表的各位也发表下感想,谢谢

网友(2011-10-25):
你可以到优利德的网站下载61系的说明书,我已经研读过了。只有A有测三极管HFE的功能,还有个什么电磁感应的,但是只是感性的表示,显示的数据不具有实际价值;BCD好像就可以测温度了,但是温度探头不是很强大,测量范围很小;E的话,觉得很鸡肋。
说明书我这里正好也下载了,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