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直流电机对电源的影响如何处理

楼主(2010-04-15):
系统单电源供电,有两个电机,堵转之后会对电源系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有很多尖峰脉冲。
系统里还有些传感器的模拟电路,模拟信号放大后,这些干扰也随之放大,直接把传感器采集的值都影响了
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是想办法滤掉电源的干扰呢?
还是想办法在放大电路中加入滤波环节,消除对这些传感器的干扰呢?

网友:
电机外壳通过电容接地,输入线通过EMI滤波器后再LC滤波。具体值要根据干扰频带进行计算。不过估计你的干扰能量不大,可以到市场上买成品的EMI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是控制系统要隔离供电,用光耦通信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