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控制4个步进电机

楼主(2010-04-15):
看视频

STC12C5A60S2  T0、T1控制两个,T2的两个比较实现定时控制两个,目前最快速度1000RPM,再快就要堵转了。

想问一下如果用其他芯片,控制起来会不会方便一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1MjYzMjEy.html

网友:
开源吗?上点资料先~  呵

楼主:
/*T0定时值装载*/
void ct0_rewrite()
{
        TH0=(WaitTable[now_speed_z]/256);    //重置初值
        TL0=(WaitTable[now_speed_z]%256);
}

/*================T0中断服务程序,Z轴定时输出脉冲================*/
void timer0Int(void) interrupt 1
{
        if( Z_CLK_NOW == 0 )  //如果Z轴脉冲没有输出
        {
                Z_CLK=1;            //Z轴脉冲输出
                Z_CLK_NOW = 1;
                TH0=0x0ff;       //脉冲宽度初值
                TL0=0xa3;
        }
        else   //Z轴脉冲正在输出
        {
                ct0_rewrite();    //重置初值
                Z_CLK=0;       //脉冲下降沿
                Z_CLK_NOW = 0;
          if(Z_CW_CCW==CW)
                  Z_nonce++;
          else
                  if(Z_nonce) Z_nonce--;
          if(up_down_z==UP)       //加速或匀速
          {
                  if(now_rate_z)     //加速运行
                  {
                          now_speed_z++;      //实时速度加一级
                    now_rate_z--;       //剩余变速等级减1
                  }
                  else                   //匀速运行
                  {
                          if(now_mov_z)
                            now_mov_z--;      //剩余脉冲减1
                          else                //匀速结束
                            if(manu_z==0)        //manu=0为非手动状态,转减速
                              up_down_z=DOWN;    //转减速
                  }
                  if (mac_a==2)  //如果是主加工程序状态2
                          if( (Z_nonce>=workbench[mac_b-1]-400) & (now_speed_z>Ttotal[5]*5) )   //如果Z轴值大于距离台面高4MM处,速度大于5倍设定速度
                          {
                                  now_speed_z--;     //减一个速度,直到等于Ttotal[5]*5
                                  now_rate_z=0;      //清零剩余变速等级
                          }
          }
          else                  //减速
          {
                  if(now_speed_z) //减速中
                          now_speed_z--;     //实时速度减一级
                  else                //减速结束
                          if(reset_z==0)
                          {
                      stop_z=STOP;
                      ET0 = 0;                                        // 关闭T0中断
                TR0 = 0;                                        // 停止T0
                    }
          }
  }
}

Z_nonce是绝对位置值

网友:
顶一个

顺便问一下,这步进电机 多少钱啊?

楼主:
57的电机110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贵啊,
看来买个玩没戏了

网友(2010-08-18):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2010-10-03):
楼主的控制精度什么样呢?我这里有个朋友帮我写的控制步进的程序,不知道为什么,低速时 比如1rpm 只有0.7几rpm,高速时比如500rpm又很准,困惑中!

网友:
刚看了下视频,的确比较强悍,一个12c5a60s2控制4个,且可以达到1000转,厉害!没看动你哪个方向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看了一下!好象同时只有一个电机在转!我觉的控制几个不难,关键是几个同时在转!

1000l转如果不细分的话频率也不高的,按半步算1000*400/60=7K不到!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细分!

网友:
同时控制多个轴而且要求高速的话可以使用MCU+TMC428(多轴控制芯片)+TMC246(驱动芯片)模式来开发
其中TMC428可控制1-3个步进电机,自动斜坡轨迹生成
与主控制器SPI接口,接线简单
直接连接标准SPI电机驱动IC,非SPI接口只需附加简单的逻辑电路
IC状态可读,SPI传输速率可编程最高可达1Mbit/S
CPU时钟频率范围宽,4-16MHz可选
内置24bit长度计数器,脉冲速度可达20kpps
细分可选(1,2,4,8,16,32,64),输出正弦电流波形可编程
运行时可更改参数 如:速度、加速度、位置值
输出电流全程监控
低功耗,CPU 4MHz时仅1.25mA
CMOS/TTL电平兼容,3.3V/5V
封装形式SSOP16、DIL20、SOP24可选
强大的开发工具包

速度可以达到1800RPM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一下!好象同时只有一个电机在转!我觉的控制几个不难,关键是几个同时在转!
1000l转如果不细分的话频率也不高的,按半步算1000*400/60=7k不到!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细分!

同一组 I/O 组不就行了 写地址 不用位

但从录象中看 也没必要同时一起动最多同时动2个

网友:
1000转已经很高了啊

网友:
TMC芯片的Coolstep系列的芯片 可以达到5000RPM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3NjQ3MDYw.html
2500RPM 力矩不减啊

网友(2010-12-07):
这做样玩玩可以,做产品就完罗!呵呵!吵音太大了!

调速调定时器。。。。想起N年前的事了。

调速时改细分吧。

不同速度不同细分。64--》1

网友(2011-06-01):
楼主有没有51控制步进电机电路图,小弟急需

网友(2011-08-15):
mark。。。哈哈哈。不错学习一下编程思想

网友(2011-11-19):
楼主太牛了,我想控制3个就觉得很难了!

网友:
51跑最简单的PTX系统应该很好实现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厉害,学习学习!

网友(2012-01-14):
竟能控制四个,学习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16-06-23):
很好的资料,好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