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看不懂:单片机IO测量交流电过零点

楼主(2010-04-15):
请教大侠,这个电路图中,到底是通过哪个IO测量过零点的?怎样实现的?这样测零点是不是误差很大?GP5引脚干嘛用的?

网友:
可能GP4、GP5是一个内部比较器。

网友:
三个脚连一块为了啥?增加驱动吗?

楼主:
有明白的吗?解释一下啊。

网友:
看到火线与+5V相连了

网友:
GP4电机转速调节,GP5交流过零检测

楼主:
是根据GP4的值进行转速调节吧?
GP5怎样实现检测的?

网友:
以+5V及火线为参考,零线的交流电压经R3,R4限流送入GP5,经内部限幅变为方波,已方波的边沿开始计数,当到达设定值,就触发可控硅,GP4的电压就是设定触发角

网友:
与过节时街边树上挂的彩灯原理相同,多了一个电位器而已

楼主:
谢谢啊。街边树上挂的彩灯原理我不懂,呵呵。

网友(2018-04-21):
你这本书在哪里看到的?您了解这原理了吗?

网友:
gp4是过零点检测

网友:
GP5才是过零检测,利用芯片引脚的保护二级管和限流电阻实现正弦波整形为方波

网友:
GP4 明显是 档位检测吧,GP5 过零检测  ,利用IO内部的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