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A 正向压降0.7的二极管

楼主(2010-04-15):
求2A 正向压降0.7的二极管,谁能推荐按一款?

网友:
肖特基管,基本都行,例如1N5822 ,3A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正向压降要0.7V, 还有楼主耐压没有说。

网友:
IN5391/1.5A

楼主:
肖特基二极管的特点是正向压降低0.4左右,我要0.7的

网友:
1N5408

网友:
2A下就不是0.4了,你试下就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肖特基二极管的特点是正向压降低0.4左右,我要0.7的

好像很难达到要求啊, 在二极管正向伏安特性曲线的拐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