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上的哪些原因可能导致使用JTAG方式配置运行正常,而使用EPC4S配置运行不正常和情

楼主(2010-04-15):
写了一小段程序,在DE1上进行调试,用JTAG方式配置时运行正常,使用AS方式将配置文件写到EPCS4时,提示下载成功,但运行却不正常,(基本可以排除是硬件问题,因为在换成DE1的例程时,无论采用哪种下载方式,都可以正常下载和运行),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一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程序在附件中,由于组合了两个参考项目并进行了一些修改,所以程序有点乱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QUARTUS9.1软件的问题,将settings->configuration->Generate compressed bitstreams前面的勾子去掉就可以了
在此向友晶公司的售后服务工程师表示感谢

网友:
去掉勾选,现在POF文件生成不了,勾选的话,就能生成,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器件?配置位是否超过了1M bit?

网友:
谢谢楼上提醒,我换了EPCS4就好了。

网友(2010-05-31):
是软件的BUG,91、91SP2都是这样。

网友(2010-11-21):
回复 网友A:

楼主,有源代码和原理图吗?我现在打算做vga光端机,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windinsky1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