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8线电机 相电感 的关系

楼主(2010-04-15):
看到大家用不少驱动和电机, 在选型驱动的时候, 不是光看电流. 驱动的选型和电机的相电感有如下的关系:

电压 = 36 * 平方根(相电感)

如果电机的相电感是4, 那么驱动的电压一般来说不可以超过 72V. 小于72V, 但是比较接近72V的时候, 是扭矩最大的时候.

有个疑问, 在电机是2相8线, 并线成4线, 接到驱动后, 电机的相电感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楼主:
这个问题是太难, 不知道如何答?

还是太容易, 不屑答?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关于8根引出线的2相步进电机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电机的相电感是4mh, 那么接成串联就是12mh,如果接成并连就是4mh

网友:
重新更改一下,关于8根引出线的2相步进电机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电机的相电感是4mh, 那么接成串联就是16mh,如果接成并连就是4mh

楼主:
elevator(电梯), 谢谢啦, 给你这么一说, 倒是蛮简单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选用什么步进电机,我有各种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