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串口通讯~

楼主(2010-04-15):
大家好~ 我又来了~
这个程序也很简单,串口调试助手发给单片机,单片机再发回串口调试助手~  那么接收区就应该是发送区的吧~
  现在是用RS485传输了~  计算机串口接了个RS232转485的转换器~   然后单片机这边是通过75176芯片~~~

我写的程序这样的、、

#include<reg52.h>

sbit RandD=P3^5;
unsigned char flag,a;
void main()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TR1=1;          //至此为设置波特率
        REN=1;
        SM0=0;
        SM1=1;
        EA=1;
        ES=1;
        RandD=0; //接收

        while(1)
                {
                        if(flag==1)                                //此时接收的数据在a中
                                {

                                        ES=0;                         //关串口中断,防止发送中断再次进入中断函数
                                        flag=0;
                                        SBUF=a;                         //a中的数发送到发送缓冲器中
                                        while(!TI);                 //TI为1时,继续~ 即发送完毕
                                        TI=0;
                                        ES=1;
                                        RandD=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接收中断
{
        RI=0;           //软件清零
        a=SBUF;           //SBUF中接收到的数据赋给a
        RandD=1;
        flag=1;
}

那个RandD是使能,高电平发送,低电平接收~~~

问题出来了,串口调试助手里,16进制收发~~   如果发01,收到81,发02,收到82~~  发45,收到C5; 发7F,收到FF,比这大的数才收发正常~

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调试助手的波特率是9600~~~~

楼主:
我觉得加了0x80,说明最高位一直是1~~~   但是为什么呢? 哪里要设置什么吗?  help~~~

网友:
看波特率设置对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哥我太崇拜你了~   真是amazing~~
   刚还跑去问了个老师呢~ 他也这样说~~
   我这12M的晶振,9600波特率有8%的误差~
   最后我弄成2400波特率,0.06%误差,终于没问题了……
   看来要用9600波特率,还是得换成11.0592晶振啊~~

网友:
2400 和9600 还有个区别  抗干扰性和传输距离

网友(2011-06-03):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我用的是M16 ,我是8M晶振,原来9600波特率,改成19200就好了

网友(2011-08-31):
这种一般都是波特率的问题.

网友:
用12M的晶振设9600就不准了,误差大,但用11.592M的,设9600就很准了!!

网友:
经验问题而已

网友:
厉害,一看就看出来了。。。。。膜拜下

网友:
经验来源于实践!!交流能够让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
我也来拜下!学习了!

网友(2012-08-28):
mark  过两天可能要做这个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