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一块PCB的成本

楼主(2010-04-15):
手上的刻刀已用完,今天准备买刻刀,打电话到LPK一问,一把进口刻刀要88元,只保证刻30m的线,也就是说用0.2的刻刀将一块100mm*60mm的PCB铜皮刻完,单刻刀就要88元.

网友:
你可以学习磨刀.

网友:
没见过LPK这样的高级东东,不知道LPK用的刻刀跟我们平常用的是否一样啊

网友:
楼主买个砂轮,0.2的刀还是可以很容易磨出来的

楼主:
明天照一张看看.

网友:
你用的那个型号机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哈哈 我就不信10把普通刀还干不过LPK的一把刀?

另外注意到阿莫改签名了。

网友:
量变到质变,精密度不够的刀,100支也是白搭

楼主:
已断的LPK原装刀 (原文件名:IMG_1037.JPG)

我磨过后 (原文件名:IMG_1036.JPG)
我磨过的刀刻出来有很多毛边.

网友:
是不是不是LPK的刀就没法自动换刀了?
LPK雕刻机配的吸尘器都要8000,狗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断的LPK原装刀 (原文件名:IMG_1037.JPG)

我磨过后 (原文件名:IMG_1036.JPG)
我磨过的刀刻出来有很多毛边.

确实。我在淘宝买的刀,和好刀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刻铜箔有毛边。好刀用过一段时间以后才会渐渐出毛边,这个时候就差不多该淘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量变到质变,精密度不够的刀,100支也是白搭
难道你天天做阿莫那个BGA的板子?我们用的10元一把的雕刻刀,做TQFP100焊盘效果也非常好。

楼主:
东莞凤岗,LPK S42

顺便问一下你们的空白敷铜板什么时候有卖?

网友:
刻软东西刀口磨成这个样子就很好用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量变到质变,精密度不够的刀,100支也是白搭
难道你天天做阿莫那个BGA的板子?我们用的10元一把的雕刻刀,做TQFP100焊盘效果也非常好。

不是非BGA才有细线条啊,体积小的板子线条都不能粗,总共那么点面积,信号线多数都很细,经常用0.2mm宽度以下线条,间距也经常很小。所以,刻刀底部直径大于0.1简直没法干活。当然,市面上买的几块钱的也能刻出来,只是效果不那么理想罢了。这也正是我期待阿莫雕刻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我说100支精度不够的也白搭可能说得严重些吧,只是想表达这么个意思,精度,总是希望越高越好,很多时候,看似简单的活,精度不够还真干不出来,这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网友:
楼主这么写标题,很容易误导,粗一看以为雕块100*60的板要88元,实际也就8.8块,这还是德国刀。

网友:
所谓德国的刀实际上也是深圳做出来的,不少人买了德国的5轴设备在生产合金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