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启动后何时可以 rt_hw_interrupt_enable

楼主(2010-04-15):
在startup.c中main函数的结构是这样的
int main(void)
{
        /* disable interrupt first */
        rt_hw_interrupt_disable();

        /* init system setting */
          system_init();

        /* startup RT-Thread RTOS */
        rtthread_startup();

        return 0;
}

其中调用了rt_hw_interrupt_disable();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 rt_hw_interrupt_enable呢?

RTT有这方面的要求吗?

网友:
在开始第一个线程调度时应该会自动把中断打开(机器状态字由线程栈的初始化时,自动设置成打开的)

网友:
rtthread_startup()的时候启动任务调度器,中断在第一次任务调度后自动开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开始第一个线程调度时应该会自动把中断打开(机器状态字由线程栈的初始化时,自动设置成打开的)

明白了。

那是不是在第一个线程调度前中断是不能打开的?

楼主:
查看了一下函数rtthread_startup()调用rt_hw_board_init()时,果如是using uart0,那么在rt_hw_uart_init()里就
已经 rt_hw_interrupt_enable

void rt_hw_board_init()
{
#ifdef RT_USING_UART0
        rt_hw_uart_init();
        rt_console_set_device("uart0");
#endif

    rt_kprintf("\r\n\r\nSystemInit......\r\n");
}

过早打开中断,会不会对系统有影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查看了一下函数rtthread_startup()调用rt_hw_board_init()时,果如是using uart0,那么在rt_hw_uart_init()里就
已经 rt_hw_interrupt_enable
void rt_hw_board_init()
{
#ifdef RT_USING_UART0
rt_hw_uart_init();
rt_console_set_device("uart0");
#endif
    rt_kprintf("\r\n\r\nSystemInit......\r\n");
}
过早打开中断,会不会对系统有影响呢?

这个时候任务还没有创建呢

网友:
过早打开中断会有很大影响。

所以一开始时就把中断屏蔽了,只有当初始化都完成,启动线程后才打开中断。

网友:
启动线程之前,已经用串口了,这时中断不已经打开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启动线程之前,已经用串口了,这时中断不已经打开了吗?

串口外设的中断打开了,但系统的总中断还未打开,总中断需要在第一线程调度过去后打开。

设想一个情况:
中断服务例程中会发送消息或释放信号量等给一个线程,此时线程并没有READY,那么整个系统很容易出问题的。

所以,比较好的是在调度器启动后才把中断给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