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ADIO项目所用的LCD模块有触摸屏吗,别外这个屏从什么地方买呢?谢谢!

楼主(2010-04-15):
如题,希望给出网页的连接或具体的联系方式!

网友:
有触摸屏。触摸屏的驱动前几天才加上

实际上有触摸屏确实方便,不用去扣那几个键盘了,当然UI也会做改进。

网友:
有触摸屏确实会比较方便,呵呵,那位大神最好能给这个再设计个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