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答案:雕刻时不是刀离工件有一段距离就是一头扎到工件中去??====

楼主(2010-04-15):
新手问个问题:
关于雕刻机如何对刀,我用的机子事维宏运动卡的,雕刻时将Z轴刀头移至工件的上表面,然后设定位工件原点,按雕刻,雕刻 时不是刀离工件有一段距离就是一头扎到工件中去,请教各位大大们,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弄!!!急

网友:
下刀速度是可以设置的,默认是250,你可以设50就行了

网友:
维宏的控制卡,可以选择点动模式啊,每次下刀的深度都可以调节啊?最小好像是0.01mm

网友:
我开始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在雕刻前先移动到原点,然后在mach3里把各个轴还原成零就可以了

网友:
要么回差太大,要么刀路没做好,刀路可以先用仿真软件查看一下,试运行一把,看看哪里有问题,然后再实际雕刻,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回差问题俺就没招了,不是学机械的,没什么好的建议,机器体质不行的话,需要额外的功夫就大了。但软件部分,是可以推敲推敲的

网友:
1:病毒...重新安装系统吧.

2:有没有铣平你的工作面?

3:检查刀路

4:检查你的电源功率是否足够.

5:更换个并口测试一下

6:对调下各轴测试一下

网友:
哈哈.没清零啊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昨天晚上又试了一下,发现有一个浮雕文件可以正常雕刻(过程是先把三轴回机械原点,然后手动将三轴移至工件位置上方,其中z轴用点动模式移动到工件面,然后三轴清零,设置为工件原点,=仿真雕刻,仿真无问题=雕刻)不知这样是否正确?估计可能事刀路没有做好的关系,晚上回去再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兄弟,昨天晚上又试了一下,发现有一个浮雕文件可以正常雕刻(过程是先把三轴回机械原点,然后手动将三轴移至工件位置上方,其中z轴用点动模式移动到工件面,然后三轴清零,设置为工件原点,=仿真雕刻,仿真无问题=雕刻)不知这样是否正确?估计可能事刀路没有做好的关系,晚上回去再试一下!

三轴回不回机械原点没太大问题(只要雕刻时别超过XY的行程就行),z轴用点动模式移动到工件面,(注意此时三轴不能清零)直接设置当前坐标为工件原点,然后雕刻就行。

网友:
还不懂如何雕刻,先看看

网友:
呃···一直有个疑问就是阿莫的雕刻机支不支持iso的g代码?

网友:
我目前的方法不一定对,给你做个参考:
1     8楼的方法 从原理上来看应是可行的,不过我没试,我的如图:

2 速度慢下来:

3 G代码 去掉G43指令 前面的也要去 几行 无用的字符          (N60G43Z5.000H1)

楼主:
谢谢,图片看不到啊,好像我印象中搜过帖子看到过。都试试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维宏的卡支持ISO的G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一直8楼的方法用,没问题的。我用的是Ncstudio V5.4.49 中文版
那些注释字符之类的,自动就跳过去了。

楼主你看一下你的控制卡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特别是图中圈出来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