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17v 电压的导通,关闭控制

楼主(2010-04-15):
实在是想不出来,来请教一下论坛上的高人。
目前要控制一负17v电压的导通或关闭,开关控制信号是0-3.3v的GPIO信号,另外有+20v,-22v的电源电压可用,
板上各位老大可法用MOS管实现SPST开关的功能来控制这负17v电压的导通和关闭。
我已经找过ADI/FARICHILD等公司的现成SPST芯片,这些芯片的应用范围都是正15v到负15v,对-17v的信号估计没法控制。

网友:
汗~~~ 直接用MOSFET就可以。十分简单的。曾经在一个项目中弄过这个。也做过proteus的仿真。
就如对于负载直接接地的正电源控制用 P-Channel MOSFET一样,控制负电源得用 N-Channel MOSFET。
控制好Vgs就可以的。或者用个PNP管控制栅极,或者用个光耦。

手里有个app note,记得是 lattice 的。不知道放哪儿了,需要的话再给你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