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 上9050三叶 振动很大 都是新的 也换了还一样啊

楼主(2010-04-15):
我的电机 上9050三叶 振动很大 都是新的 也换了还一样啊

网友:
呵呵,我的8060也是抖,估计就这精度了,不过没有影响飞行!

楼主:
抖的厉害啊 影响到陀螺和加速度传感器了 低速不抖 到快飞起来的时候最厉害  油门打到接近满幅时也不抖 好像共振一样

网友:
浆的动平衡没做好

楼主:
怎么做动平衡?

网友:
先做静平衡,动平衡需要很专业的设备,一般静的OK了,这么小,轻的浆应该问题不大,还有浆叶的扭转的角度是否一样,要仔细检查,不对称,三浆不均分都会引起震动

楼主:
不理解  都是厂家的东西 动平衡?

网友:
是不是电机太次了啊!我用gs电机或hicker电机从来没抖过。

楼主:
电机空转很好啊, 开始以为轴弯了 换过还一样  是不是桨夹不好? 桨夹也换过

网友:
电机好的话,浆价好的话,意味着浆有问题了

网友:
有时空转是看不出问题的哦,而且电机外转子的加工精度也是导致振动的原因之一。

网友:
我的也一样,电机用的是XXD,桨也是9050三叶。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有谁能推荐一下 好点的电机和桨 换试试

网友:
自己用透明胶带贴,具体怎么弄自己拿跟铅丝上浆看桨会不会一头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