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星DVD刻录机TS-H652H时好时坏,麻烦大家支招。

楼主(2010-04-16):
我的三星DVD刻录机,在好的时候刻录什么的都很正常。在不好的时候,不能正常进出仓,其面板的LED灯一直微微亮,严重影响电脑启动速度。最近坏的几率远大于好的时候。        前几天,拔掉其数据线,只供电,还是不能正常进出仓,其面板的LED灯一直微微亮。     大伙说说这是什么原因啊?多谢了!

网友:
可能机械问题,进出仓的传动部分该上油了

网友:
三星的光驱 ,DVD,DVD刻录机 容易机械部分故障,碰到好几个了。一种是能出来不能进去,卡住了,要用力推一下才进去,还有一种是长时间不用,没放光盘,夹盘的磁力太大,出不来,要断电,用针把仓捅出来,然后不能让仓空着,不用的时候也放一张盘。

网友:
进出仓到位检测开关是不是坏了?清洁下。
没检测到到位,他会一直驱动电机到位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