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600v 2A 直流 用什么机械开关控制通断?

楼主(2010-04-16):
请教,0-600v 2A 直流 用什么机械开关控制通断?

用继电器不行吧,我找不到这样参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接触器(继电器的一种);真空接触器!!10年前我做电气检修的时候用过很多

楼主:
好的 谢谢    我查过德立*的网站,接触器的控制电流都是上百A的,我这里只需要2A。  有没有小点的呢?

网友:
用MOSFET,IGBT就可以了!

网友:
电磁炉那个IGBT才几块钱哦,耐压1200V,电流一般都有10A以上!如20N120

楼主:
电压是可调0-600v 的通断?

网友:
机械就继电器好了!肯定行的,自己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