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在RC充电回路在充电电压不同时I-V^2关系线性

楼主(2010-04-16):
充电电压高 则充电时间长,电流和电压平方的关系会发生改变,我是用multism仿真的,像找出如何改变电路才能使I和V的平方关系线性,大家可以进来讨论下

楼主:
对了,这里的这个电流是有效电流而不是瞬时电流,其实也没什么关系才对,用仿真时交流毫伏表测的应该就是有效电流,因为充电的电压没有规律性,所以好像不太好解决

楼主:
自己尝试了下采用改变电阻或者电容的方式,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是动态电路,在实现上有些困难

楼主:
假设在t<0的时刻提供的充电电压为V1,t>0时刻提供的电压为V2,t<0此时电路为稳定状态,这时电容Vc(0+)=V1,然后t>0开始,Ri(t)+Vc(t)=V2,根据这个边界条件和电容电流和电压的关系可得Vc()t

楼主:
Vc(t)=V2+(V1-V2)e^-t/T 其中T=RC

楼主:
这样可以得到瞬时的充电电流ic=【(V2-V1)e^-t/T】/R

楼主:
以上是在基本的RC回路中得到的关系,现在是如何改变电路使得充电电压V的平方和有效电流的关系线性,或者其他关系也可以,但是要有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