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s7611问题

楼主(2010-04-16):
哪位老师知道我的ss7600示波器开机时通道1固定好的波形会缓慢的逐渐上移,十来分钟才停止而其他的通道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
零点漂移了。

网友:
请问数字读出示波器能记录波形吗?

楼主:
这款不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老机器的正常现象,如果只有一通道偏移,应该是1通道的偏置电压的问题,如果里面脏了后,受潮也会这样。如果是两个通道都这样那就是电源输出不稳定了、

网友(2011-12-11):
元件有老化的造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