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BUS通讯规约调试疑问

楼主(2010-04-16):
各位大哥,小弟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S7200 的通讯, MODEBUS 规约,使用SIMENCE 的自带库,怎么也通讯不上?现有几个疑问,希望大家帮助啊
1:MODEBUS 规约通讯的话,用串口调试软件调试的话,发送的命令格式是这样的么?
  从机地址,功能代码,起始地址,数据字数   (CRCH  CRCL)  (括号内的可有可无?)

  如: 02    03       9c 41     0a
  还是 00 02 00 03    9c  41   00 0a  啊?
2:
  我编PLC程序中如我把Holdstart地址 设置为 &vb248 ,那么我分配库存储区是否应为  (VB248-- ?)?
还有那么我在VB248区中送的数据是否应为
       从机地址 ,功能代码,起始地址,数据字数  (CRCH CRCL ) ? (以字为单位还是字节)?
还是             功能代码,起始地址,数据字数  (CRCH CRCL ) ?  (不送从机地址)
现在有点晕了,还请各位详细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
第一个虚拟串口,第二个服务端,第三个客户端;
测试画面,

楼主试试这几个软件,对于调试很有用。

楼主:
请问版主个问题:我是用PPI/USB口下载的程序, 选择时是用的COM3 (虚拟出来的,装上驱动后)
同样的我用PPI/USB电缆作为调试串口的连接线,那么我是否用调试软件也应该选择COM3啊?
为什么选择COM3的话,不能连接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版主个问题:我是用PPI/USB口下载的程序, 选择时是用的COM3 (虚拟出来的,装上驱动后)
同样的我用PPI/USB电缆作为调试串口的连接线,那么我是否用调试软件也应该选择COM3啊?
为什么选择COM3的话,不能连接啊,谢谢

能下载的话,应该就能通讯的,看看是不是别的问题吧

楼主:
哦,知道怎么回事了,选择串口通讯的时候要把STEP7关掉才行,因为它占用了串口,
再问一个数据格式的问题:
就是 比如我把Holdstart地址设为&VB484的话,那么MODEBUS的起始地址40001就对应的VB484,
那么我往VB484这片存储区送数据的时候
站号 (1字节) 功能代码(?字节) 起始地址(2字节)数据个数(?字节)数据1 (?字节)数据2 (?)字节 数据n (?字节)
请问数据格式是怎么样的呢? (?为不清楚的)

网友(2013-04-27):
站号 (1字节) 功能代码(1字节) 起始地址(2字节)数据个数(2字节)CRC(高字节)CRC(低字节)。下面是我做过的通讯指令,读偏移量F0(从机地址)开始的8个AD通道值,主机发送:01 03 00 F0 00 10 35 44。
写从机地址为36的开指令:01 06 00 36 00 01 04 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