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好,如果有大姐也好,(*^__^*) 嘻嘻…… 西门子s7-200(cpu224 XP cn)我这里有一块

楼主(2010-04-16):
各位大哥好,如果有大姐也好,(*^__^*) 嘻嘻…… 西门子s7-200我这里有一块,书也看了,程序也谢了,也仿真了,不会接线,很郁闷,帮忙啦,拜师

(cpu224 XP cn)

随便贴个例子出来,带个接线图就行,O(∩_∩)O谢谢啦,呵呵

网友:
看不懂接线图的话自己找个墙角自己抽去

网友:
看看我之前的一个帖子,希望有点帮助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4398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ordonwu&bbs_id=9999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16829&bbs_id=9999

楼主:
希望我问的还不是太RZ,附赠仿真软件,帮帮忙,呵呵

网友:
报上你的PLC具体型号 ,在数据线翻盖附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孟总来啦,我现在宿舍里,不好意思啦,只知道是   224XP cn 的

网友:
AC/DC 交流电源
DC/DC 直流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流24V供电 (原文件名:CPU224XP_1.gif)

交流220V供电 (原文件名:CPU224XP_2.gif)
224XPCN的PLC分为两种型号,一种是直流24V供电的图1另外一种是交流供电的图2  直流供电的是晶体管输出,交流供电的是继电器输出

改下错误,继电器型输出要求动作频率不大于20HZ(除非你嫌继电器寿命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继电器型输出要求动作频率不大于20HZ(除非你嫌继电器寿命长)
20HZ?  这么夸张?
不知是什么牌子的PLC可以做到。
继电器稳定输出1到2次每秒(1HZ)已经很不错了。要是感性负载就更要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继电器型输出要求动作频率不大于20HZ(除非你嫌继电器寿命长)
20HZ?  这么夸张?
不知是什么牌子的PLC可以做到。
继电器稳定输出1到2次每秒(1HZ)已经很不错了。要是感性负载就更要命了。

查下欧姆龙的微型继电器就知道了。20HZ的确能达到了。

http://www.ecb.omron.com.cn/product/relay/power/g5nb.html
哈哈,有点涉嫌广告了

继电器 (原文件名:RC.JPG)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继电器型输出要求动作频率不大于20HZ(除非你嫌继电器寿命长)
20HZ?  这么夸张?
不知是什么牌子的PLC可以做到。
继电器稳定输出1到2次每秒(1HZ)已经很不错了。要是感性负载就更要命了。
查下欧姆龙的微型继电器就知道了。20HZ的确能达到了。
http://www.ecb.omron.com.cn/product/relay/power/g5nb.html
哈哈,有点涉嫌广告了

楼歪了,要打住了。
=============
LS标定红框内的数据不算是广告,大多数PLC都可达到,帮你洗脱嫌疑了。呵呵。

只是输出响应时间和继电器稳定输出允许通断频次是两回事。

PS:欧姆龙选型样本上只标注了通断寿命,没标频次,我刚才翻看了下西门子,台达等PLC样本都标了继电器稳定输出的极限频次。

网友:
1.是模拟量输出/输入,AI/AO
2.直流24V供电,你的PLC是DC/DC/DC。
3.是直流24V对外供电,可共地,但不要同2.的24V供电共+级
4.输出负载的电压源
5.输入负载的电压源

另:
1.M、大地(一竖+3衡的那个图标)的关系,
2.各个部分的M可以连接在一起,但L+最好是同一个电源的再连在一起
3.晶体管输入型的DI口注意电流方向。
4.PLC 开发没必要用电脑仿真,S7-200的开发软件Micro-WIN 提供程序状态监控功能
5.作程序开发,最好买个原装的数据线
6.上西门子网站下个S7-200的中文手册,资料很全的,基本一本书在手,200系列就可以了,也可以向供货商索要纸质的书,方便一点。
7.多看看Micro-WIN 里的帮助,中文的,很简单,帮助很大。

网友:
LZ基本电路知识都没有?也没仔细看手册。

对输入输出要求的电源,手册会有详细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只拿过PLC,手册都丢了,新手上路,谢谢各位这么帮忙

网友(2010-08-02):
回复 网友C:

不对吧,这原理图是226 cn 的吧

网友:
LS的错了,这就是224的CPU,是增强型的,带模拟量的模块。

楼主可能没搞明白的是有那么多的电源,其实这就是PLC的一个好处,比如你的PLC去控制不同电压级别的继电器,这时你就会发现他的好处了!

当然,你上面的那个是晶体管的,没法实现我上面说的那个。

不过,用来对不同的设备进行分类保护,就有好处了。

在实际中,我喜欢将继电器部分作为一路,面传感器作为另一路一使用,这样便于保护!

网友(2011-04-26):
这个帖子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