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充六节1.2v镍氢电池组成的电池包的充电器,万能的坛,万能的坛友,帮个忙~

楼主(2010-04-16):
最近做小车,电源是六节1.2v的镍氢电池组成的电池包,但是用电太费,普通充电器又只能充四节,想自己做个充电器,对六节电一起充电,也就是说输出电压是7.2v的
没做过充电器,也不知道要注意点什么,万能的坛给点提示。。。

最好是能给个思路或者参考电路。。。

PS:我手头有两个12v 10w的变压器,能用这个变压器供电吗?

网友:
高级点MAX712,低级点用限流500mA加限压8.7V。

楼主:
就是说电流最大500ma电压最大8.7v了?
是充电状态吧?
充电时电池电压非常低和电压比较高的情况,电流应该不同的吧?这个限流该怎么做?

网友:
还是每节单独充比较好些,还要买好的充电器,强烈不支持串联充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说电流最大500ma电压最大8.7v了?
是充电状态吧?
充电时电池电压非常低和电压比较高的情况,电流应该不同的吧?这个限流该怎么做?

你可以用个12V变压器整流后:
低级点串个10欧/3W电阻作个简单限流,

高级点可以用个LM317的1-2脚接个2R7/1W电阻作个恒流源。

网友:
单独充比较好 ,一定要六个一起充用LTC4011做

网友:
这个电路直接用的话似乎不太安全,如果前面加个变压器,后面把参数相应改一下应该还是不错的吧

网友:
这个镍镉电池自动充电器,具有状态指示功能。充电时发光二极管发绿光;充满后,保护电路动作,发光二极管发红光,指示电池已充满。当电池充满后,保护电路自动切断充电电流,防止过充电。故该充电嚣出可对普通锌锰电池进行充电。

工作原理

电容C1、二极管VD1-VD4构成降压(限流)、整流电路。由于电容的内阻很大,则输出近似为恒流,经二极管VD5-VD7给电池充电,并在VD5-VD7上产生约2.1V的电压降使发光二极管发光(绿色),作为充电指示。三极管VT和电位器RP组成自动保护电路。当电池充满后,VT饱和导通,自动切断充电电流。同时A点电位下降至0.5V左右,这时,VB>VA,使红色发光二极管发光,表示充电结束。  元器件选择与制作  元器件清单见下表。 编 号名 称型 号数 量 R1 电阻 510K/1W 1 R2 电阻 100Ω 1 RP 可调电阻 10K 1 C1 油浸纸质电容 1.5u/400V 1 VD1-VD4 整流二极管 IN4004 4 VD5-VD7 晶体二极管 2CP类 3 LED 发光二极管红、绿各1个 2 VT 晶体三极管 9013 1   充电器调试很简单。单个镍镉电池标称电压为1.2V,当放电至1V时,就应进行充电。当充至1.35V时,基本上充满了。所以,如果同时对2节5号镍镉电池充电时,充满后,电池组两端电压应达到1.35×2=2.7(V)。这时,调节RP使三极管VT饱和导通,平时VT截止即可。如果要同时充4节电池,应重新调整RP,以改变保护电路的动作电压。因本电路和市电直接相联,调试及使用应特别注意安全。

网友:
同一批的电池,性能也有差异。建议每节单独充电。
充电器制作:可用TL431作基准电压,用比较器控制恒流充电,充电电流一般为1/10C(即为电池容量的1/10).有温度特性的电池,可利用二级管的温度特性作基准电压。
我参考杂志,做过脉冲快速充电器,检测、充电、放电在一个周期内完成,用4017即可,充电频率几十至几K,好像也没什么不妥。

网友:
楼主说的是充六节的电池包,我也有这样的6节7.2V的电池包。总不能把包装拆开然后单节去充电吧。

网友:
可以用电池盒,三节的背靠背粘在一起,还便于维护

网友(2010-08-20):
同意七楼的看法!

网友(2011-04-14):
回复 楼主:

大家好十节1.2v的镍氢电池组成的电池包,该如何做充电器呀?请大家继续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