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写UCOS串口驱动是怎样的一个结构,对ZLG的串口中间件有何评价?

楼主(2010-04-16):
我是初学的UCOS,只会前后台的串口,还不知道在操作系统下怎么写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楼上前后台的一般怎么写的?

楼主:
主要用的是CVAVR中的串口生成码,接收数据到缓冲区,然后用接收超时标志(50ms)通知函数Read(),取出缓冲区中的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了解。谢谢。

网友(2010-08-19):
老周的串口中间件,华而不实,功能简陋

网友(2015-06-16):
没有用过,不知道有没有实例,能看下。我在网上搜到了一些例子,就是抽象硬件,给上层提供API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