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3s2p的电池问题.

楼主(2010-04-16):
是否可以将两个3s1p的电池并联成一个3s2p的电池用。这样会不会在使用的过程的中有相互充电的情况?

网友:
并联放电一般没有问题, 不过充电最好分开冲,并联冲不好

网友:
3s2p可以的  我经常这么干

楼主:
多谢,周末去试飞,我买了2个3S1P的A123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