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发aa bb cc到下位机能返回下位机参数的VB程序

楼主(2010-04-16):
求:本人是菜菜鸟,最近接触到单片机,想用VB编一个程序,发送16进制“aa bb cc”能回单片机中的参数。我试了多个方案,就是不返回参数。拜求各位,指点迷津。感恩。

网友:
给一个思路, 不知能否帮到你
<1>  确保VB发出了 aa bb cc, 或直接使用串口调试工具, 一定要确保发出了 aa bb cc 命令
<2>  单片机一直发送 "ABCD" 字符串, 串口调试工具能否收到这些字符串
<3>  确保单片机收到了命令, 用一个二级管led灯闪几下, 表示收到了命令, 注意两边比特率要一致
<4>  单片机收到命令后, 一直发送 "1234" 字符串, 串口调试工具能否收到这些字符串
<5> ....

网友:
概括起来就是,上位机发送一个特定指令,下位机接到指令返回特定内容。这个不就是一般的串口通讯的历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按照您的思路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刚接触单片机,还有许多东西不懂,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