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通过FIFO和ARM交换数据,谢谢!

楼主(2010-04-16):
XILINX FPGA控制 A/D采样,得到大量数据,准备在 FPGA里构造FIFO,采样来的数据写到FIFO,ARM再读FIFO.请问这样
可行吗?能稳定传数据吗?谢谢!

主要信号描叙:
FIFO写入这部分,CLK_WR  WR DIN[7:0] WR_EN
FIFO读出这部分,CLK_RD RD DOUT[7:0] RD_EN

现在问题是:
ARM侧只有 RD CS ADDR信号,提供不了CLK_RD信号.能用RD CS ADDR来合成CLK_RD吗?

网友:
CS=0时,RD反相作为读时钟

楼主:
FIFO读的一侧: RD_CLK 和RD_EN信号.
把ARM的RD反相作为FIFO的RD_CLK
利用ARM的地址译码作为FIFO的RD_EN

这样处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FO读的一侧: RD_CLK 和RD_EN信号.
把ARM的RD反相作为FIFO的RD_CLK
利用ARM的地址译码作为FIFO的RD_EN
这样处理?谢谢!

不是,我的意思是RD_EN始终(或是你另外控制)RD_CLK接ARM 的RD输出反相,道理是:ARM 的RD上升读取数据,ARM 的RD下降的反相后的上跳使FIFO更新数据,此时ARM还没读,等RD上升就取走这数据了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最好用FPGA内部的时钟同步这几个控制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我的经验最好用FPGA内部的时钟同步这几个控制信号。

FIFO本来就是用于垮时钟域的数据传输

楼主:
发现ARM板可以引出PCK,这样处理会更稳定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步之后会可靠一些。

网友:
猜想可以把 RD WR 接到FPGA 的GCLK上面

网友(2012-01-10):
是不是ARM用的AT91SAM9261,然后配置输出PCK输出来读取fpga的fifo核,请问此时用9261的那个时钟作为pck的输出更可靠呢?

网友D:
NJ8888的用法是正确的,基本调出来了。

网友:
mark~FIFO,ARM通讯

网友(2013-03-21):
有写FIFO控制器吗?

网友:
用sram也可以

网友(2013-07-25):
引用 网友D:
NJ8888的用法是正确的,基本调出来了。

调出来了?

能贴个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NJ8888的用法是正确的,基本调出来了。

mark : CS=0时,RD反相作为读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