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里不能include <pic.h>?

楼主(2010-04-16):
最近学习PICC, 我分两个C文件一个main.c,一个lcd.c,可是为什么在main.c里include<pic.h>后,在lcd.c里就不能include了,为什么呢?

路过的前辈给讲讲吧,。。。。

TKS!!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放在一个项目里呀?

楼主:
是在一个项目里的啊,不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
贴上程序,看看你是怎么写的?

楼主:
学习用的程序。
一个main.c
#include<pic.h>
#include"lcd.c"
void main()
{
   while(1);
}

然后一个lcd.c
#include"pic.h"//  这里包含了pic.h后编译不过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define lcdrw RC7
#define lcdrs RC6
#define lcden RC5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主要就是编译说RC5,6,7重复定义了。
请给讲一讲吧
TKS!

网友:
pic.h做的不规范,你可以如下改造
做个pic_fix.h放在程序文件夹

#ifndef _H_PIC
#define _H_PIC

#include <PIC.H>

#endif

然后引用pic.h的地方都换成
#include "pic_fix.h"

网友:
楼上用的什么版本的?我的文件头里面都有#ifdefine这类用法。
我认为是楼主的格式出现问题,最好不要用这种#include "???.c"的格式,我以前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做法与单独一个文件编译无异,最好采用独立编译的方式,中间通过???.h的格式调用,这样可以增加程序的独立性,减少出错机会。

网友:
"#include"pic.h"//  这里包含了pic.h后编译不过 "

try

"#include <pic.h>//  这里包含了pic.h后编译不过 "

here.

you should really do

"#include <htc.h>"

instead.

楼主:
我试了【5楼】 snoopyzz
提供的方法,问题还是会出现,提示原因还是多处重复定义,不知道究是什么原因?
【6楼】 517456:
可以讲的详细一点吗?你的意思是最好不要分几个.c文件这种做法是吗?

楼主:
回6楼,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有时一下还理解不了高手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