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寄存器初始化

楼主(2010-04-16):
想在verilog里像C语言那样用数组,可是用了一段时间才发现,原来在verilog里面不是数组,而是寄存器,虽然用法相同,但是初始化就是个问题了,请高手给指点一下,如何初始化,最好给一个参考示例,谢谢了

网友(2014-03-13):
reg [15:0] j=16'd10;

即可

网友:
verilog HDL 只能对存储器(相当于c 中的数组)中的每个单元进行赋值,不能将存储器作为一个整体在一条语句中对它赋值,也不能对存储器一个单元的几位进行赋值。
错误例子:
reg datamen [5:1];
initial
        datamen= 5'b11011;  //错误的。

正确的例子:
reg [3:0] romA [4:1];
initial
        begin
                romA[4]= 4'hA;
                romA[3]= 4'h8;
                romA[2]= 4'hF;
                romA[1]= 4'h2;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