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8958AC25PP!!需要烧录才能用么???

楼主(2010-04-16):
本人一台TCL的AF-416交换机里面的SM8958A给雷击了,刚买了几片新的SM8958AC25PP, 换上后分机没有嘟嘟声,还不正常,芯片是不是要先写程序才能用的???那位高人指点一下小弟啊,,,急 !!!

网友:
你的电脑不装系统,不装软件能用的话,那它就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你会烧录么?

网友:
地球很危险~。~

网友:
LZ找来程序的话,我帮你烧。。。

话说你为啥不找售后买芯片。。。

楼主:
我没有想到啊,买回来才知道啊,我有原来的芯片能把程序复制过去么

楼主:
芯片只是有一个脚坏了

网友(2012-06-13):
额。。。好像是吧。。。